好盈的请进! 我的SWORD-25A烧了!有图!

楼主(2007-05-05):
今天在家中调试飞机,刚开始电调一切正常,后来刚一接通电源,电调内冒出一股白烟!立即断电!检查后发现两块IRF全功率MOS管IRF7811被烧掉了!不知何故?用万用表检查、电机正常!电路正常!无短路、漏电、虚接现象!电调输出端除一臂损坏外,其他所有功能均正常!电调购进约两个月左右,请问好盈如何解决!谢谢!见下图!

网友:
可能还在假日中啊,同情,帮你顶一下

楼主:
谢谢zhenxuewang 的关心! 我的假日不好过啦!没元件呀!有的话自己就搞定了!

网友:
我的电调也是跟你的一样, 我的电调是艾特的。但接电马达又正常工作!

网友:
同情,好盈 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买几个IRF7831换上吧,我前一阵也有个烧了,换了后就一切OK了

网友A:
楼主你好!

抱歉让您在五一节碰到设备损坏的事情!

遇到管子烧毁请勿自行维修,请快递至我公司进行维修。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文锦广场文安中心1109

联系人:郝小姐

电话:0755-25504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抱歉让您在五一节碰到设备损坏的事情!

遇到管子烧毁请勿自行维修,请快递至我公司进行维修。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文锦广场文安中心1109

联系人:郝小姐

电话:0755-25504333

感谢好盈的服务!终于盼到您了! 我已把坏电调发给销售商了(HI MODEL)!他们说帮我发给您维修!另外此电调搭配的是SJM 3800KV无刷电机一起使用,设置的是低进角,别的进角用不成!但飞行中依然会发生电机咳嗽的现象!麻烦您们检测一下电调!帮我排除这个故障!非常感谢!

网友B:
我的好盈电调今天也是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啊.
飞了一个起落下来休息一下,再插上电就冒烟了.
电调也跟楼主的同样的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盈电调今天也是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啊.
飞了一个起落下来休息一下,再插上电就冒烟了.
电调也跟楼主的同样的型号的.

看来是通病啦! 应该请好盈找出根本原因!并解决问题! 要不上天后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盈电调今天也是跟楼主一模一样的情况啊.
飞了一个起落下来休息一下,再插上电就冒烟了.
电调也跟楼主的同样的型号的.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网友:
打击,怕怕。

网友:
我的飞腾的也烧了  正准备寄回去```

网友:
还要加钱才能维修吗?

网友:
保修期内(自购买之日起180天内)如果由于产品本身的问题造成损坏,是免费维修的。超出保修期或者在保修期内因为使用不当造成的设备损坏,需要加收一定的维修费用。

楼主(2007-06-15):
感谢好盈的服务!同时也感谢销售商(HI MODEL)他们帮我换了个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