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规组件纯手工制作的坦克底座

楼主(2007-05-05):
工具:手工钻 钳子 扳手 钢锯
材料:3cm角铁2m   5cm角铁1m  自行车链条2m 钥匙胚 螺丝 小飞轮
底座长45cm 宽 18cm  重5kg

欢迎各位前辈拍砖

网友:
能说什么呢?
一个字:强!

网友A:
还有图片吗?想多了解,学做一台.

网友:
齿轮的齿数少,是不是需要较大的扭矩

网友B:
不错,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强,,不过你的山地车上的不飞轮可是真的用不了不少,呵呵,一块一个啊,,,,,,,,,,,,,,,,,,,,,,你没花钱弄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自己的动手能力很强,,不过你的山地车上的不飞轮可是真的用不了不少,呵呵,一块一个啊,,,,,,,,,,,,,,,,,,,,,,你没花钱弄的 ..

 买的 共32个 1元1个 呵呵~~今天试车了 不错 就是减震的弹簧容易掉

网友B:
这车天生就有病的,,履带和轮子的阻力大,履带宽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图片吗?想多了解,学做一台.

不复杂的啊  扭杆我用的是钥匙(强度不是很好) 扭杆的轴就是螺丝和螺帽了 因螺距不是很大 转半周没问题的 所有的轮子都用山地车的小飞轮
底盘架和履带挡板用的是角铁 履带用自行车的链条改组的 驱动是在taobao上买的减速马达 24v 的 电源用随身电源 6v的4个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车天生就有病的,,履带和轮子的阻力大,履带宽度不行,

是有这些毛病 没办法啊 没工具 只好找些现成的做了 谁让我喜欢这个呢 等有加工条件了 再升级

网友:
你把履带在加宽点,中间做平的,,轮子,你都可以用棋子做,哇哈哈,我小的时候就试过,

网友:
  挺有味道的!可以在家里随时开动。应该是个精华贴呀!

楼主:
正在做炮塔 本人请教大家 火炮要不要做减缓后坐力的装置啊 我的火炮用炮壳做炮膛 铜管做炮管
不要求多大火力 会响就行

网友B:
哇哦...........你还要这装备,,, ...要火药的还是,,不行装个小BB枪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哦...........你还要这装备,,, ...要火药的还是,,不行装个小BB枪上就行了,

估计一开炮 这车得飞了哈哈哈

楼主:
今天把火炮装上了 很好啊 射程20米 爽

网友:
我日......炮的构造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火炮装上了 很好啊 射程20米 爽

射什么出来?  强烈要求上图!

网友:
 二十米,射的空气....................让我秀秀你的小钢炮...
我想你还能给我们一个想不到的加工方法,,你的车让我大开眼界...

楼主:
哈哈 本人的炮使用电击发的 你们知道一种叫飞天鼠的炮吗?在炮膛里装上电炉丝 加6v电立即飞向天空爆炸

楼主:
就是这个 如果炮膛装上火药 密封 会先爆炸把飞天鼠引燃 飞天鼠自身的火药燃烧推进 射程更远 到推进的火药燃尽后 又一次爆炸 非常逼真

网友:
楼猪实在是叼神~~~~~~~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以的吧,它没有尾翼,出炮膛就没方向了,很危险,会乱飞

网友:
挺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的形状象子弹头 子弹头也没尾翼的 基本上走直线 除个别次品回偏航 角度不大 它的威力不大 危险性也不大

网友C:
子弹和它不是一个原理,

子弹出膛时就一个力,在说膛里有罗纹线,可以保证子弹高速旋转的,所以子弹不会乱飞,它就不一样了,它,用火药爆炸把它推出去后,本身就难以控制方向的,在加上一个二次加速,它说不上会调头飞回啊    ,我实验过的,真出事了你就要

网友:
是地是地,这东西真的不是很安全啊!

网友:
真牛!
就是飞轮片多了些: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子弹出膛时就一个力,在说膛里有罗纹线,可以保证子弹高速旋转的,所以子弹不会乱飞,它就不一样了,它,用火药爆炸把它推出去后,本身就难以控制方向的,在加上一个二次加速,它说不上会调头飞回啊   ...

呵呵~~谢谢提醒!玩炮的时候我离远点 不过我试了5次都很好的 基本直线

网友:
履带的代用

你的履带是自行车的链条?是重新组合了?昨天,在机械市场看到一种3排连一起的链条,宽32MM,1米6一根,7要80园,你认为这样的链条做履带合适吗?适合多大比例的坦克?谢谢!

网友:
 请同志们在玩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先到我这交保险费,授受偶...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新手哦 潜水多日 就自己动手搞了 至于什么比例呀 我不懂的 你可以上网查资料 一般强度都够的 就是外观的美感了 你可以把真实的坦克按比例缩小 根据履带的宽度算出你的坦克的长度

网友(2008-02-12):
还有图片吗?想多了解,学做一台

网友E(2013-01-13):
好手艺!不过你家钥匙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