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万用表问题!

楼主(2007-05-05):
懂万用表的来看一下:
前天我用万用表测试电蚊子拍的电压,先用的交流750V档,显示只有60多点,而且不断变动,于是就换直流1000V档测试,结果好象听到表里面有微小的啪一声,然后万用表没有任何显示了.非常郁闷!
后来我又用另一只万用表来检查,
电池
是好的,电流档电阻正常,电压档电阻正常,欧姆档没有电压.现在的问题是液晶显示器无显示.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表烧了?能不能修?
先谢了!

网友A:
拆了看过电蚊排的内部,有个变压器,还有个方的东西不认识.
铁丝网就有1根线连出来的,没正负区别,看不懂

网友B:
电蚊拍输出的是高压直流,你的完用表的A/D转换芯片坏了没的救

网友C:
完了,高压击穿。

网友D:
这么高压当然击穿

网友E:
当按下电源开关SB时,由三极管VT和变压器T构成的高频振荡器通电工作,把3V直流电变成18kHz左右的高频交流电,经T升压到约500V(L3两端实测),再经二极管VD2~VD4、电容器C1~C3三倍压整流升高到1500V左右,加到蚊拍的金属网DW上。当蚊蝇触及金属网丝时,虫体造成电网短路,即会被电流、电弧杀灼或击晕、击毙。

网友F:
呵呵
再买一个吧,也不贵

楼主:
谢谢这么多人的关心!看来只有再买一个了。
最后在了解一下:电蚊子拍输出的是交流还是支流电?我见过2种拍子,一种是以前的,是平行的金属条,每2个之间的电压约500V。还有一种是3层的网状的,是不是外面2层和中间一层的是2极?就是测它烧了。。。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