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粘有机玻璃比较好?

楼主(2007-05-05):
发现用三氯甲烷有时候不够结实,会裂开 不知道用什么比较结实

网友:
用四氯化碳.香港俗稱哥罹芳.

网友:
你的方法有问题,没让有机玻璃表面溶融,

网友:
四氯化碳能溶解有机玻璃

网友A:
三氯甲烷(氯仿),加少量有机玻璃细碎料或搓下来的粉,完全溶化后,即可做胶水用

用纯的三氯甲烷是不行地,呵呵

网友:
粘有机玻璃用“三氯甲烷”是最好的溶剂,方法,压力等与结实成程度有关。

网友:
如果能保证两个粘接面都很平整,那么只需几滴四氯化碳滴在街缝处即可,做得好可以看到完全融为一体!

网友(2008-03-09):
小心!!!!
四氯化碳有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氯甲烷(氯仿),加少量有机玻璃细碎料或搓下来的粉,完全溶化后,即可做胶水用

用纯的三氯甲烷是不行地,呵呵

纯的一样用,缝隙不大就可以

网友:
四氯化碳毒性到不大,就是粘有机玻璃不行的。氯仿最好,结合面要平整。

网友:
呵呵,用环已酮。

网友:
AB胶,好像什么都能粘

网友:
推荐氯仿

网友:
四氢呋喃要比三氯甲烷好用且无毒(注:带有氯基的有机溶剂都有毒)

网友:
我摩托车就发动机边盖就是用AB胶沾的,用AB胶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