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铣头

楼主(2007-05-05):
有铣床不用,因为车下来的件夹到铣床上调同心度误差大。

网友:
串激电机转速太高!

网友:
頂.請示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铣床不用,因为车下来的件夹到铣床上调同心度误差大。

铣头装在卡盘不行?

楼主:
有脚踏调速板,铣一些尼龙、塑料件可以。

楼主:
铣头安装在刀架位置。XYZ轴必需可调。

网友:
上个使用图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铣头安装在刀架位置。XYZ轴必需可调。

把要加工的零件固定在刀架夹上还有什么不可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要加工的零件固定在刀架夹上还有什么不可调的?

我想问下你,你的小拖板的圆形底座原来是怎么上在中拖板上的啊,可上两张图吗?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你,你的小拖板的圆形底座原来是怎么上在中拖板上的啊,可上两张图吗?先谢了.

两个螺絲,明天再拍照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