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们儿们!都用啥舵机呢?

楼主(2007-05-05):
亚拓450SE十字盘上用的3颗9克舵机,用什么品牌的,什么型号的?(由于爽飞的机机用的是辉胜9克,现在不明原因死机,所以想知道大家都用什么舵机 )

网友:
俺用的也是盛辉的啊,咋就没问题尼

网友:
65MG是主流啊。。

网友:
辉胜9克,65MG都是主流

网友:
65MG!  路遥知马力,炸机用MG!

网友:
昨天轻炸了一下

65MG一点事没有

3153 没用10个回合,就打齿了

网友:
又一经典配置,65MG。。。。。。

网友A:
3153没用多久吧? 俺自从买了9650后一直用56HB,感觉还是56HB用的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3153没用多久吧? 俺自从买了9650后一直用56HB,感觉还是56HB用的爽。。。

我现在也用56HB
今天刚换上的

配合GY401,延迟开50,装最里的孔,行程110%

高转速下灵敏设60
感觉用起来跟3153没什么区别

网友:
嘿嘿,俺延迟开60,装最里的孔,行程110%,normal感度GY模式38%,idle感度GY模式32%,自动随模式切换改变感度,锁的恶稳

网友:
我用的辉盛9G,飞筋斗,倒飞很好。

楼主:
看来大家用辉胜舵机 的有没有发现问题,建议用辉胜的测试一下。其实正常操作我也没有发现辉胜有什么问题,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猛摇摇杆-左右手猛摇,结果问题就出现了,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65的速度是0.16秒,会不会比较漫啊?

网友:
我的一个辉盛舵机 也是不明原因挂了,损坏一对大奖 主横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