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烫!!!!

楼主(2007-05-05):
我的GL和亚拓的混血机 飞完一块
电池
后我的马达 电条 电池很热 马达手会摸不上去 电池估计也能热荷包蛋了~! 电条也觉得很热 我用的HIMODEL40A的电条 冰峰的马达 电池是I-MAX20C 2200MA的 (不管我用什么电池都那么烫)
舵机
是辉胜的 陀螺ESKY0704A 遥控6EXHP 接受是西安通用的接受 各位帮我研究分析下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机都烫手啊。。。。。。。。。。。
关注。。。。。。。

网友B:
肯定有什么地方安装不好``摩擦太大``

网友C:
大齿轮和电机齿间距是不是太小太紧了? 其他地方的齿轮是不是过紧? 用手转大桨应该没有太大阻力才对。 不行你就把大桨拆下来, 用手拧主轴, 太紧的话是拧不动的。

网友:
我手转下然后手拿掉 大浆可以转个4~5圈 怎么紧呢? 是很松的了

网友C:
你有没有转反啊?因为有单向轴承, 反方向转的话才能带动大齿轮的

网友D:
关注!
我的飞机也是GL亚托混血,电机电调是亚托的,飞完电机也巨烫,电调还行,没什么温度
怀疑是不是GL的大齿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我的GL飞完电机和电调比较热,电池只是温的

网友F:
哈哈,难道不能混血?

网友:
唯一方法估计是换机了

网友G:
偶换了sonicpro的大齿好一些,声音也小一些。

网友H:
最好换个好些的电机,比如西尔的460FAN或是SJM的 ,温度很低!

网友I:
HOHO 冰峰也烫手啊.......也许LZ的齿比和PITCH 没调好吧

网友J:
转速高一点会好一些

网友K:
电流大了就烫手,所以楼主选放电量小点的电池应该好点的(前提机械上没什么问题)

网友L:
肯定有问题
 先从电机检查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