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为什么3S的电池为什么有一片电压会为0V

楼主(2007-05-05):
我的电池用得好好的, 在一次飞行后, 应该还有3.8~3.9V每片, 也就是充好电后没飞几分钟, 然后过了两天再拿来冲电, 就发现G2充电器上显示其中的一片为0V了, 用电压表一量, 才7.6V左右...我想不应该是断线呀, 串联的, 断一处, 就应该总电压也为0V了呀,  这一片是不是坏了,  我想就算这一片坏了, 起码应该有一点电压吧, 怎么会为0V呢 ???

网友:
对于锂电池来说,这种情况比较常见,电池内部短路了,基本无法修复。

楼主:
谢谢答复,  又要破财了...
那么以后用的时候还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
我都怕过放, 不敢飞久的,  3块电池坏了两块, 今天只有一块可飞,  不过瘾呀

网友:
应该是内部漏电轻微的短路严重的话会

网友A:
买的电池不好吧!
一般好点的质量不会有这种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电池不好吧!
一般好点的质量不会有这种问题的!

可是论坛内部人人都知的品牌呀,  我正在找卖家联系中........

网友B:
楼主老兄,    平衡充电器检测电压的线就是充电的线啊,和动力线是两回事啊

充电线肯定断了,如假赔十

总电压是怎么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老兄,    平衡充电器检测电压的线就是充电的线啊,和动力线是两回事啊

充电线肯定断了,如假赔十

总电压是怎么量的?:

我可不是白痴哦, 量电压当然是量动力线的电压, 总电压就只有7.6V了
你赔我十个???   充电线断我都不懂的话, 那我还是不要玩模型算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其实是G2对于低于3.0V的锂电池可能不能监测到。我用其它串充充电器先把电压提升回来(充2分钟电压就起来了),再接到G2上继续充,这时G2能显示那颗电池的电压。你也可以试试。

多串锂电中有个别电池电压过低,原因往往是单体性能不一致,这种情况多来几回的话整组电池的性能就会大大降低。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  奇怪呀,  其它两片都还有3.8左右,  这一块就...........
你的方法我试试看, 不过我只有G2一个充电器

网友:
你有12V直流电源吗?如果有可以直接接到锂电主电源线上,正对正、负对负,充2、3分钟左右,等电压恢复再接到G2继续充。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