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今天搞大肚子了3快电池,最后找到元凶

楼主(2007-05-05):
今天弄了个新的KV3400的2217电机+13T 飞 ,(在3250和3600之间的一个新型号 )
按照老习惯 我都是飞5分钟3D ,这次为了测试动力性能,就在面前不断的连续翻。当时没什么异常感觉。下来发现一个飞没几次的20C居然大肚子了,一测电压,妈啊 3。2V 3。15V。 后面再来2块还是一样结局,不解啊

我于是怀疑这个电机效率不好
没办法,换回原来的KV3250,为了对比把刚才的动作重复一遍,终于在飞到1分钟后我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了,原来那个3400的电机可以不断的不掉高度的原点连续翻,,,翻,不间断10几个都没问题! 而我就这样几乎从头到尾把电池折腾光了都不察觉。
对比之下3250的连续翻5个以后,必须把动作速度缓慢下来,靠手的及时修正调。。。校否则高度保持不了的。怎么以前都没觉察到会是这样的
真是要对比后才明白,能量并没有无缘无故的跑了,而是自己爽完都不知道

网友:
唉, 我的3块电池也坏了两个, 目前还找不到原因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特帅呆王子真是生猛海鲜哦,搞大人家肚子。

网友:
锂电的终止放电电压是  2.7V  吗?    还是3.7V    ?

网友B:
想看老鹰树的图,王子你去买个老鹰树吧,看看数据会有多吓人?

今天有录象吗?

楼主:
一般飞下来正常的都是在3。7~3。8V为好  放到3。2对电池损害很大了,当时第一快电池下来后是像热水袋一样软绵啦

网友:
看来要换更大的电池了,,,,,,,,,,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电调?为什么电池电压这么低了都没有电变保护呢?

网友B:
那3600岂不是要原地越翻越高去啦。。。

网友:
可怜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看老鹰树的图,王子你去买个老鹰树吧,看看数据会有多吓人?

今天有录象吗?

今天有录像,但是飞这个机的没有录下来。有点可惜
建议用这种搭配组合,飞全力3D动作的
时间控制 4:00 以下,见好就收啊。

网友D:
没老鹰树说明不了问题的.估计是电机电流太大

5分钟必须是平均电流达到26.4A才可以把2200MAH的电池放干净.一般电机暴力3D平均电流大概是22-24A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3600岂不是要原地越翻越高去啦。。。

动力够的时候不是表现为越飞越高

而是可以轻松的保持在一个点连贯翻,手头不需多余的动作。和模拟器的感觉非常接近。
翻的很舒服的。

网友:
王子 翻云XX  的太爽是要付出代价的......

O~~YE  ~~COME ON BABY~~~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老鹰树说明不了问题的.估计是电机电流太大

5分钟必须是平均电流达到26.4A才可以把2200MAH的电池放干净.一般电机暴力3D平均电流大概是22-24A

电流大的原因是比较郁闷,我想很大原因是:
我的机还不是最佳合适测试的。因为目前都是飞基本动作 没想到要调的如何完美去省电
这架2#机被折腾的太多了
大浆小炸过一次局部边缘都稍微锯齿状。旋翼头也不是全金属的。翻的时候动力损耗会不小。
而再飞回我的1#机SE 450 (kv3600电机+12T  动力相当),却可以飞完5分钟。听起来SE那种损耗小的风声是大大的安静许多的

网友:
一次xx不能持续太久,持续太久容易伤身,看,肚子搞大了吧--这个标题比较有吸引力,嘿嘿

对了,是做前后翻还是侧翻?还是什么翻就接着来?俺用430L+35X+13T+15C就可以做连续5个以上前45度侧空翻不掉高度,感觉和飞模拟器一样啊

楼主:
后翻啊,连续的原点后翻是我最擅长的一个动作。模拟器我每次必练的
以前我在篮球场飞的那个录像有这个动作,当时动力是老的2213 KV 3500+12T 现在再看老录像真是服了自己,那种动力居然也勉强的玩了出来

网友:
 王子要老实交代了 搬板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什么电调?为什么电池电压这么低了都没有电变保护呢?

牌子不说啦,大家应该都知道,在热心朋友的指点下我知道原因了

出厂基本设置:
电池为自动检测(镍氢),自动油门控制,低加速度,普通缓启动操作模式,提前角为最小(1°),PWM:8KHZ。

网友:
厉害地,俺把亚拓的12T和13T齿轮的顶丝孔都玩打滑了,现在只能用抢来的11T翻,感觉力不从心了,翻是能翻,动作不利索了,只好改练航线,好在用11T居然超级省电,航线练习时间可以增加到12分钟,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牌子不说啦,大家应该都知道,在热心朋友的指点下我知道原因了

出厂基本设置:
电池为自动检测(镍氢),自动油门控制,低加速度,普通缓启动操作模式,提前角为最小(1°),PWM:8KHZ。

嘿嘿~~  不认真学习的后果 ~~~

慰问下王子 ~~~

向你的20C电池 致敬~~

网友:
图一时的快活

网友:
电调没设低压保护?

网友:
我的天,3块20C的电池相当于多少个XXD电机了?!  亏大了!

网友E:
5分钟吧电放光光,也太暴力了吧。

另外,翻真的很费电吗?

网友:
元凶应该不是时间控制不好,也不是翻得太多.请仔细检查传动系统,包括电机.
我的430飞8分钟可以充入900MAH,不明白怎么搞的.另外一架飞7分钟要充1400MAH.
只是电调不同而已,为什么会差那么多. 感觉还不如它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5分钟吧电放光光,也太暴力了吧。

另外,翻真的很费电吗?

不是一般暴力,是非常暴力啊 ,4300+13T齿轮单从转速来说可能感觉不出来多猛,当时第一次飞我也没注意到它的惊人之处。
再回头飞3250,是可以飞5分钟3D了,但是却没法做复制完成原来的动作!

网友:
2217用13t齿轮暴力还是11t的暴力? 我现在用13t的,转起来太吓人了

楼主:
不知道你的KV是多少的?

我来个大总结吧:
2217电机特点是扭力大     如2217 KV 3250 上相同的齿轮 出力会比2213 KV3550的转速感觉还要高

关于使用搭配的心得:

kv3250 的13T 刚好合适一般3D,扭力够不掉转速又不大耗电,12T就太低了扭力大也没用,飞机会不稳的

KV3600 的12T 为 15C的最佳搭配。动力喷。稍微耗电点 能上20C最好 不过现在的20C其实和15C比优势不是很明显,重多20g,又稍微娇气点。夏天一定切记不要超过4分钟的3D。

KV3600 的11T应该也是个不错的组合 我估计和3250+12T的效果相当

KV3600+13T 需要很好的电池支持 才能充分体验到这种加长电机的动力性能。

动力组合还要搭配桨,螺距等参数  ,桨的效率不能太马虎,我一直都是用亚托325 不过现在又便宜的飞越木浆也可以的
螺距用325桨的也不需要太高,据说 +-9度其实已经够了 ,我稍微贪心一点+- 10度:loveliness:
还要,虚位,平衡震动一定要调整好啊。否则各人飞出来的效果会有相差,没法比较的。

最后,我有个建议:电机轴最好卖家可以随电机提供一根备用,因为我看见6XL的是有这个东西的,总会有用的上的时候。

网友:
"自己爽完都不知道"

网友:
过放电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啊!
模型的锂电和笔记本用的不一样,没有保护电路,过放了也不知道。

网友:
菜鸟问一下:
电机齿轮的T数和爽飞时间有啥关系?

楼主:
来补一下初中物理
座过变速山地自行车车吧?为什么设计那么多档位?那些档位不是为了耍酷才装备在车上面的。就是要满足各种路况。
和这个原理一样,T数大 大浆转速高 在电机和电池 顶的了的情况下 爽~,顶不了的电池就要遭怏
T数小  大浆转速低  但是扭力后劲足够   随便个小电机破电池都可以。
到底需要多大的齿看个人喜好,要暴力?大T数,前提电机电池顶得才行   要省电?太简单了。用不着去再买一个电机。把T数降低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来补一下初中物理
座过变速山地自行车车吧?为什么设计那么多档位?那些档位不是为了耍酷才装备在车上面的。就是要满足各种路况。
和这个原理一样,T数大 大浆转速高 在电机和电池 顶的了的情况下 爽~ ...

450级的用多少T数可以大概兼顾性能和电量?

网友(2007-06-04):
呆呆的好技术贴要顶的!

网友:
好半天才读完,学到知识了

网友:
 爽了吧!把它的肚子搞大了吧!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