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楼主(2007-05-06):
V2好多袖珍内六角(而且质量不好).配的那把袖珍螺丝刀也不好用.今天炸机本来损失并不大,也比较好修理.就是这些袖珍难度大啊!搞到现在都还没搞好.郁闷啊!

网友A:
我一看到那些小内六角就脑袋发胀!
最近日字框上有多了四个,唉!

楼主:
这中螺丝刀那里有卖的?我这个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中螺丝刀那里有卖的?我这个圆了.

我的也滑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0416&highlight=%2Bzmdydd

我也为这种小内6角头疼死了,好在终于找到了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看到那些小内六角就脑袋发胀!
最近日字框上有多了四个,唉!

是八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微型内六角螺丝的固定方法的确很头疼,想必大家都有同感,这可能也是SJM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小办法,你可以试试把那些容易松动的改成直径和长度合适的带帽的螺丝试试,大多数直径都是2mm的,如果长度买不到合适的话,可以用钳子剪短,锉子错平即可,也许重量多了些,但好紧固,螺丝刀可以吃上劲,这样可以提高固定的可靠性,也不再用那种微型专用螺丝刀了。我用这个方法试着把尾旋翼的两个小小螺丝进行了改装,效果不错,在改装之前高速旋转时,尾旋翼常被松脱,以至于飞机产生高速自转现象,改过之后还没有这样的现象出现。不过选螺丝要主要选那些刚性较好的,已经安全第一哈。

网友:
左讨厌内六角,打滑了死都弄不出来了

网友D:
sjm的内六角螺丝都是12.9级的合金鋼.
1.2*2mm的内六角螺丝都不要上胶.
2.这个螺丝对边长只有0.9mm,须控制力道.
3.多次重锁后,最好更新螺丝.
4.0.9mm这个六角扳手不好找.我们提供一次免费索取,快递到付.第二次自已付费.零件表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sjm的内六角螺丝都是12.9级的合金鋼.
1.2*2mm的内六角螺丝都不要上胶.
2.这个螺丝对边长只有0.9mm,须控制力道.
3.多次重锁后,最好更新螺丝.
4.0.9mm这个六角扳手不好找.我们提供一次免费索取,快递到付.第二 ...

 谢谢!给我先留一个0.9mm六角扳手!哈!服务真不错!

网友:
有朋友问我的小内6角是哪里买的,这里我回答一下:是在淘宝买的,关键词用"超小型号六角扳手"搜索一下,直接发连接别又被当作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9mm这个六角扳手不好找.我们提供一次免费索取,快递到付.第二 ...

0.89的能用不?我在电子市场看到有几套,看起来不错。

网友:
你可以把打滑的那一节 去掉 在试试

网友:
换螺丝的主意不错~!!!

网友:
我们成都菜鸟群有3架SJM,内6角扳手一起寄给黄巍

网友E:
谢谢sjm我们成都菜鸟乐园现在没有一把0。9的内六角能用了,麻烦和我们的电池扣还有反厂的电池一起送回来,记给黄巍: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F:
有同感,昨天我还为换主轴, 为取副翼座的三颗紧钉螺丝(圆了)伤了半天神

网友G: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已经给尚真公司电话索要一套螺丝,现等待答复。

网友H(2008-07-07):
我的使用技巧,在扭的时候,把螺丝刀往一边压,这样就比较不容易打滑,不会把六角形磨成圆形

网友I:
我觉得还是直把的螺丝刀好用,这种L型的很容易滑丝的,国产的直把螺丝刀质量都不行。进口的我问了一下,要三十几米一支。吓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