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的问题,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7-05-06):
问一下锂电是不是要等电放完以后再充电啊?
本人刚刚接触锂电池还不是很懂,大家帮帮我!!

网友A:
不需要!
鋰電不若鎳氫/鎳鎘電池有記憶效應
所以隨時充電即可
唯飛行完電池發燙時
需待20MIN冷卻後再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
鋰電不若鎳氫/鎳鎘電池有記憶效應
所以隨時充電即可
唯飛行完電池發燙時
需待20MIN冷卻後再充電

太感谢楼上的回答了,收获不少

网友:
锂电绝对不要等放完电在冲,放完电电池马上就鼓起来了,留个百分之20左右就可以冲了

网友:
建议LZ 买个万用表,在估计差不多的时候量下单体电压.
一般放完电不要低于2.75V !
有什么问题找我吧.我给你上上课!
QQ:434643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