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的问题,大家帮帮我!!

楼主(2007-05-06):
问一下锂电是不是要等电放完以后再充电啊?
本人刚刚接触锂
电池
还不是很懂,大家帮帮我!!

网友A:
搜一下老帖吧,要恶补恶补啊

网友B:
锂电池不能完全放电再充,这样的话电池会短命的.单片电压一般情况下不要低于3.3V,最好不要低于3V,绝对不能低于2.75V

网友C:
任何电池的充放电都会影响寿命,可以说是用一回就少一回。所以没有必须的情况下不要放电后再充,况且普通充电器也没有放电功能,就算有,档次低的也不一定放得合适,造成过放就就麻烦更大了!
锂电池和镍氢、镍镉不同,它没有记忆效应,所以放完再充和随时充电效果都差不多;但镍氢和镍镉在放电后再充,性能的确要好很多,比较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