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陀螺坏了吗?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7-05-06):
陀螺仪
接上尾
舵机
后,尾舵机就不停的跳舵,只有把感度调到零尾舵才不调!
换个尾舵机还是一样! 是不是陀螺坏了!陀螺是240

网友A:
发射机或者接收是不是有问题? 把陀螺接到别的接收或者换个通道试试?

楼主:
谢2楼兄弟,不过都已经试过了,没有用,毛病照旧!
这个陀螺还有保修用的易碎贴纸,应该是国内的行货,不知道还能保修不能!
如果福特巴的东西坏了,国内有保修的地方吗? 知道的,留个消息,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先联系经销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