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坏了,谁能帮帮忙!

楼主(2007-05-06):
朋友送的,好象正品行货!不知道还有没有质保!
问题接上尾舵机后,尾舵机不停的跳舵!

网友:
我也曾经出现过问题

  我曾经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是尾舵跟太大了,电池供电不足,给ESC加个6ABEC就可以了!不知道楼主是否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搞不清楚,帮不了你。

楼主:
回2楼,我这个好象不是你说的那种原因!
能换的,我都试了! 接收,电调,舵机! 没有用,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的240上面有保修用的易碎贴纸,不知道找他们公司,给保修不?

网友:
估计问题不是很大.相信我的话就就寄给我看看.

楼主:
谢cxminger
我想等FUTABA他们公司上班了咨询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给保修!如果不保修了,
那就可以放心的拆开了,
到时联系

网友:
老斗有以下问提

感度是否设得太大

有可能传感器有问题,我修过此类的,如果是传感器的问题,就麻烦了

楼主:
感度调到零就不跳了,有感度就跳,感度调的越高,舵机跳的越厉害!
虽然舵机哆嗦,但是陀螺还有感应,左右旋转陀螺时,舵机还能动,哆嗦的左右摆!
郁闷呀!

网友:
今天可以问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调到零就不跳了,有感度就跳,感度调的越高,舵机跳的越厉害!
虽然舵机哆嗦,但是陀螺还有感应,左右旋转陀螺时,舵机还能动,哆嗦的左右摆!
郁闷呀!

多半玩了,我手上有个GY401,的CPU板坏了,但传感器就是好的,可以配对

楼主:
问题解决了,线没有插好! 现在又没有事! 谢谢各位!

网友:
太低级的错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