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的电池问题!

楼主(2007-05-06):
我现在用7.4 800MAH和1000MAH的
电池
飞,一会就感觉锁不住尾,JJ锁尾的能力是不是和电池有紧密的关系,而且感觉飞一会以后JJ起来后就开始乱飘,这是不是也是电池影响的???

网友A:
电池的放电能力下降以后,电压会在比较短的时间以后就开始下降,导致主桨转速下降,这样原先调整好的锁尾,也就是主桨和尾桨之间的平衡被破坏,也就不能够锁尾了。

楼主:
谢谢,我感觉是这样的
看来我手上的电池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