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择购买亚托V2的一点看法

楼主(2007-05-06):
最近很多人在考虑购买V2和SE间犹豫,我也说说我的看法,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我感觉V2的稳定性比SE强太多了,尤其是旋转时的同心性非常好,估计应该和旋翼头的改进有关系。当然同时带来的问题是横轴加粗,造成摔机时金属中联容易变形,导致摔机成本增加。

我想,毕竟飞机不是拿来摔的,厂家推出金属件的初衷可不是为了耐摔的,主要是为了提高精准度。再好的飞机摔多了,精准度也要差很多了。在飞机的设计上精准度和耐摔性是很难兼顾的 ,越是高档的飞机,随便摔下来往往就会剩不下什么了。

我觉得,想提高快的朋友,如果在经济允许的条件下,应该有两架飞机,一架SE一架V2。有SE的人,购入V2时不要卖掉SE, 练习没把握的动作先用SE练习,等动作基本可以做下来,再用V2提高该动作的精准度,相信会有很大帮助。就像玩油机一般也是一架90加一架50。一架比赛用机,一架练习机,两架飞机的用途是有区别的。

对于新手V2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不如直接收架二手SE划算。

网友:
新手塑胶机其实都够了

网友:
对啊,新手考虑能飞就行

网友A:
有些不大明白!
楼主的意思是说  新手不如直接上  450se?

网友:
他是说新手上2手的SE,我也同意~!!!!!!!!

网友:
很多人刚买SE就出v2,的确较难接受,所以只找缺点,心态是正常的,其实优点他们也知道,比如稳定和3d性能,也和消费能力相关,觉得v2会是今后主流的

网友:
V2中联今后做成钢的.

网友:
经济不是问题的话我也想V2

网友:
v  2的确有中联炸机易变形的毛病。我以经炸坏了一个中联了。就在5月3日,刚到手的v2处女航第十块电池,飞机侧着下来,fk320碳纤桨炸裂(未断),主轴弯了,上中联的螺丝断了,中联变形,头罩部份地方破裂。别的一切完好。炸机后大桨夹有虚位了(估计是轴承炸出问题了)。
不过说实话v2比se好很多。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所以尽可能的少炸机。

网友B:
 我就是新手,我买的就是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新手,我买的就是V2

新手直接就上V2说明你有一定经济实力,建议你再买一架SE,用SE练习新动作,用V2巩固已经熟练的动作(SE做不熟的动作,绝不拿V2飞),一定可以收到更好投资收益比。

还是那句话V2不是当作练习机来用的。但是对于提高动作准确度有很大的帮助。

举个例子:

比如说快/慢速的自旋练习,如果你不会做的话,拿V2练习成本会比较大,拿SE练习就轻松不少,但是当你熟练了以后,想拿SE做到精准的定轴旋转就比较困难了,这时候换V2练习就会有很好的效果,V2就可以做到几乎定轴的快/慢速自旋,这对提高练习当中的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手直接就上V2说明你有一定经济实力,建议你再买一架SE,用SE练习新动作,用V2巩固已经熟练的动作(SE做不熟的动作,绝不拿V2飞),一定可以收到更好投资收益比。

还是那句话V2不是当作练习机来 ...

 朋友!谢谢~~~~~

差点一身冷汗。。。

网友C:
汗。。。。

貌似是我第一个说V2中联因为横轴的原因炸机时容易变形的吧,当时还引起广大台湾模友同胞的质问,看来现在不是我一个人碰到这个问题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谢谢~~~~~

差点一身冷汗。。。

 ,别客气,如果你现在是悬停或航线阶段,收架二手SE做练习机就足够了,现在收购二手的SE非常划算,性价比很高。全套空机(含电机电调)也就差不多相当于你V2三分之一的价格,或者相当于两套金属中联+金属大桨夹+大桨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汗。。。。

貌似是我第一个说V2中联因为横轴的原因炸机时容易变形的吧,当时还引起广大台湾模友同胞的质问,看来现在不是我一个人碰到这个问题咯。。。。

呵呵,貌似你也是第一个抛售二手V2吧 。你有大龙,拿V2作练习机当然就不合适了,二手SE就最适合你。怎么样,你收到二手SE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不大明白!
楼主的意思是说  新手不如直接上  450se?

450S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不想玩旧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