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WA RD6000 SUPER遥控器

楼主(2007-05-06):
哇 !!SANWA RD6000 SUPER
遥控器
刚才看了看 功能强大的有点夸张
这机器谁在用?怎么样啊?能来个老鸟说下嘛?

网友A:
俺在用,做工、手感一流,所需要的功能都有,用G6NII会偶尔失控(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机老化),现在用原装接收机,没有失控问题!唯一不好就是没有合适的PCM接收机!
什么设置不方便纯粹就是用FF9这些高档机器的家伙拿来蒙人的,什么直观的曲线完全没有必要,如果调个CCPM非要看曲线才懂看数据,那我劝他不玩也罢!

网友B:
是的,rd6000super我用过,很不错,6通道里面功能很全!
曲线其实没什么实际用处,ff9,9x我都有过,实际调试的时候,根本就不看曲线,都是直接调整数字!

网友C:
我用的是RD8000,除了多两通道外,其它是一样的,什么都好,也很专业,美中不足的是需另配PCM接收机,而且没有选择,只有重43克的大接收机,用在大直升上,我最近要买大直机,所以价格也高,近800大洋,不象其它品牌PCM,400左右就能拿到,还很轻。

楼主:
天 一个接受 要800 如果飞机多 就要买N个接受 买接受的钱 都够买控了

网友D:
我都在用兼容的PPM,没有失控过

楼主:
RD6000 是不是 对其他牌子的接受 兼容不好?

网友E:
就是发热大了点,其它都还可以
就是发热大了点,其它都还可以

楼主:
谁来说说兼容问题?

网友F:
刚到手还没调,谢谢楼上各位,说说注意事项啊。
谢谢啦

网友G:
我当时买的就是RD6000 SUPER +8通道的PCM接受花了我2300大样。。。
用着哈爽

网友E:
和FUTBA的是兼容
晶体与JR的兼容

网友D:
啥都兼容,我35频段,西安和蓝剑的都兼容,没有失控现象用的很好啊.

网友:
可以好用啊...我就用的是RD6000SUPER
就是有点耗电...发热有点大..功能是非常好的....很实惠

网友H:
原帖由
伊辉
于 2007-5-8 11:52 发表
谁来说说兼容问题?
corona的RD620 二次变频接收机和三和的完全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