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e和 se V2的性能差别

楼主(2007-05-06):
想请问一下,Se升级V2的中联和大奖夹
同纯正V2飞起来,有区别吗?

楼主:
没有哪位同志知道吗?

网友:
不知道,刚买了一个还没装好呢!!  装好了 马上告诉你!

楼主:
好。。。等待中。。。

楼主:
up up,大伙没有这样用过的?

网友:
V2的3D性能要比SE好一些,

楼主:
恩,如果Se换上v2的悬翼头,
那3D性能差多少呢?

网友:
主要区别就是旋翼头,换了和V2效果一样.
但根据台湾的玩家反映,V2旋翼头里面的O形圈非常容易损坏,寿命偏短.厂家正在努力解决中.
我个人认为还是观望一段时间比较合适.新东西多少都会有些小问题.

网友A:
V2的换了中联和大桨夹,横轴比较粗壮了;做钟摆的时候动作钢猛不变形;尾齿比也变了,3D锁得更稳;
总的来说,V2是为飞3D而升级的

网友:
飞起来的区别就是炸了没那么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V2的换了中联和大桨夹,横轴比较粗壮了;做钟摆的时候动作钢猛不变形;尾齿比也变了,3D锁得更稳;
总的来说,V2是为飞3D而升级的

V2的尾齿比和SE的是一样的哦:loveliness:

网友:
沒什么大變化~

网友:
换了个横轴和加了个止推轴承,你想想能有多大的性能差别?

网友:
我個人感覺是性能和   穩定度差非常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