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2200KV 问题

楼主(2007-05-07):
当油门低于1\2的时候正常 油门高了以后会震颤``就跟里面有异物卡在磁铁与定子之间的感觉似的``拆开看了也没什么问题``也排除了是电调的问题.  ,我把一个以前的低KV的2212外壳也和这个互换了一下``低KV的电机配这个2200的壳转的也好好的``看来应该是定子上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超出电调能够控制的转速了.

2200KV的马达在12V时候就有25000转以上了,乘上7次交换就已经相当于180000转的内转马达了.
实际运行时候只要不过20000转没有什么事情的.
电调交换速度会碰到很多的问题的,例如线长点短点什么的.绕线不是完全对称也导致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KV的马达在12V时候就有25000转以上了,乘上7次交换就已经相当于180000转的内转马达了.
实际运行时候只要不过20000转没有什么事情的.
电调交换速度会碰到很多的问题的,例如线长点短点什么的.绕线不是完全对 ...

原来是这样``长知识了`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我测试的时候是没有负载空转的``是不是加上桨后就会好了`?明天起来试试``现在怕吵到人

网友:
2200KV的带了负载就不怕了,在3LIPO下基本问题不大的.2LIPO是绝对没有问题.4LIPO就不可能了.
再高KV的马达就要用更少磁片的设计了.

网友:
电机空转有时候 是会有点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