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新手请教

楼主(2007-05-07):
最近购入450se,有两个小问题请教,
两个套件中的机头罩是塑料的,不知有没有被商家动手脚,好像应该是碳纤的?
295的木桨可以用来飞SE么?只飞简单的航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航线没问题 290航线也能飞飞  但是马达损耗很大  动力也不怎么足  航线可以飞了  450SE配的是塑料的

网友:
SE本来就是配塑料的头罩,SE V2才配波纤头罩.
295飞航线没有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