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尾变距使用小技巧

楼主(2007-05-07):
新款尾变距使用效果不错,但使用时间一久就容易产生卡的问题,而且球头也非常容易磨损.根据我的观察发现将变距的球头反装,可以减少单推产生的附带扭距
,令变距顺畅.
另外不要锁紧球头令其可以自由转动同样可以减少变距的阻力,也可以增加球头的使用寿命,但前提是必须将球头固定螺丝上胶水,以免脱落。
这个改装同样适合大暴龙.
改装有风险,一切后果自负,呵呵.

网友A:
换成MR52ZZ轴承使用,是否更好?

网友B:
是啊,不知换轴承会怎么样,

网友C:
一直都在想解决办法。嗯,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D:
不错. 那不如换成轴承的.

网友E:
还是那句话,尾变距的球头硕大,阻力肯定大咯,改小就爽了。

网友F:
补充一个:把螃蟹爪上面的铜套用刀倒一个角,也能变好

网友G:
不过我一个月上一次铅笔粉也没卡的现象

楼主:
原帖由
jpno1
于 2007-5-7 12:26 发表
不错. 那不如换成轴承的.
这里的运动是2维,平面轴承是不能用的.

网友H:
看来尾推结构还是SJM PRO的好啊

网友I:
这个方案不错!

网友J:
感觉这里的设计是V2的一个败笔,应该设计成和SE一样,下面球头,上面在加一个推动臂,这样力矩才平衡,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想的

网友K:
不这样设计,谁还会去换啊!

网友L:
已经这样做了,用过铅笔芯,但是还是会偶尔会卡,前天喷了点松锈灵,已经没发现卡的问题了
最好的根本解决办法是改双推

网友M:
感觉也是最好改成双推!

网友N:
原帖由
我爱宝马
于 2007-5-7 11:52 发表
是啊,不知换轴承会怎么样,
会炸机 因为这里不是用轴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