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教: 我的550长的A5

楼主(2007-05-07):
各位大哥,小弟我的550长的A5 现在用3660无刷(3006kv)是否太大啊?要配多少浆距的浆好啊?我现在是用6节加拿大
电池
3串2并供电 总重量接近2kg 哭死啊

网友A:
3节上个B28的无刷就可以了
3节上个B28的无刷就可以了

楼主:
3660电机加水冷就330g拉

楼主:
3节加拿大上去 配36的玩具全浆 速度就大概15km/s 现在在加电池换浆

网友B:
原帖由
jt003306
于 2007-5-8 21:35 发表
 15km???? 有点太慢了吧! 我有ECO 也是6S锂锰也就1200克啊! 但电机是B28的

网友B:
错了!
   15km/s 每秒15km 这个,......................... 无语了!

楼主:
寒~~~~~~15km/h 可能是玩具浆的问题吧~ 现在改进中~~

楼主:
你的eco多少长啊?

网友C:
15KM/H?
有刷都不止这个速度啊

网友D:
桨太小了!
你用多大的电调?

楼主:
100a的电调 原来是玩具浆 现在买了好多浆 准备换了看看效果拉 也准备上软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