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5-07):
锁尾状态下,需要设置上下跟轴吗?
主桨螺距已经很小了,但是猛推油门机机还是要逆时针转

网友A:
什么控?
留意过尾桨螺距是多少吗?
什么陀螺仪?陀螺仪的行程是多少?

网友:
是不是舵机反应速度太慢了,还是感度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
留意过尾桨螺距是多少吗?
什么陀螺仪?陀螺仪的行程是多少?

HITEC6 + GY401。螺距从小加到大还是转

网友:
突然加大的时候,我的也会这样的。

网友:
陀螺仪感度调高点试试,401摆尾应该很小

网友:
我原来用过HITEC56+401,猛推也很牢呀。
不过要注意行程要从最大往下调,我试过从下往上调猛推就锁不住。

网友:
突然加大即使在模拟器上也会甩得.

网友:
我只知道玩油机的不能直接推油门的 要非常缓 要不然反扭力太大

再好的陀螺也要摆点点尾

网友:
看这段视频,一开始就来了一个猛推油门,没摆尾啊?
早期飞V1最大设过12度,猛推油升得比这段视频的还要猛,也不摆尾啊?

http://video.163888.net/543922

网友:
sjm刚推出电池时也发了一段猛推油的视频,也不摆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