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有感无刷电机和无感无刷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5-07):
本人研究模型用无刷电机遇到一些问题.现整理出来请DX赐教

1.模型用的无感无刷电机是不是一定只能采用2-2导通方式?(留一路检测反电动势?)

2.如果真的只能采用2-2导通方式.那同等情况下无感无刷电机比有感无刷电机(3-3导通方式)功率不是小近50%?

3.为什么没见到模型飞机使用有感无刷电机?仅仅是因为连线比较多?还是有感无刷相比无感无刷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大概 无感的 简单了 效率吗 因为 无感的 频率 高  也差不多的
有感的 电机极数 都比较多了

网友A:
我不是DX,但我也说一下。

目前模型行业的有感无刷系统相对无感无刷较贵。
模型电机的体积小,不便便于安装传感器。大多用于车用540电机上面。
飞机模型电机无需启动线性太好,能启动则灵。车用马达对启动线性较苛刻。

无感无刷用的是2-2导通方式,但有感无刷也可以用2-2导通方式。

首先要分是Y形电机,还是三角形连接的电机机。。。。
如果是三角连接的电机,正如LZ说的那样。3-3导通方式为:1.732T
                                                                             2-2导通方式为:1.50T
如果是Y形连接的电机,正好和LZ说的相反 3-3导通方式为:1.50T
                                                                             2-2导通方式为:1.732T

现在车用有感无刷电机用的是Y形接法。所以有感无刷电调也会采用2-2导通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分是Y形电机,还是三角形连接的电机机。。。。
如果是三角连接的电机,正如LZ说的那样。3-3导通方式为:1.732T
                                                                             2-2导通方式为:1.50T
如果是Y形连接的电机,正好和LZ说的相反 3-3导通方式为:1.50T
                                                                             2-2导通方式为:1.732T

现在车用有感无刷电机用的是Y形接法。所以有感无刷电调也会采用2-2导通方式

...

非常感谢....
        但是有点还不是很清楚.我这样理解对吗?

如果是三角接法,3-3导通方式的功率是2-2导通方式的1.732/1.50倍?

如果是Y接法,3-3导通方式的功率是2-2导通方式的1.50/1.732倍?

网友:
正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噢...那是不是在保证相同KV值的前提下把无感无刷电机采用Y接法,就会获得较大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了吧。

怎会反了呢?按你的说法我理解为:

        车用有感无刷因是Y接法,故采用2-2导通方式以获得较高的功率,

        飞机用无感无刷因只能是2-2导通方式,故采用Y接发以获得较高的功率

另:你的1.732T和1.50T的T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更改上面的贴子:T是指的合成为矩。与功率两码事。

三角形改成Y形接法,功率会变小。
2-2导通方式,和3-3导通方式变化的倍率不相高。一个是1.732, 一个是1.5倍。等我记起来再写上来
不能再误导大家了。

上面的贴子我修改不了,请版主删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改上面的贴子:T是指的合成为矩。与功率两码事。

三角形改成Y形接法,功率会变小。
2-2导通方式,和3-3导通方式变化的倍率不相高。一个是1.732, 一个是1.5倍。等我记起来再写上来
不能再误导大家了。
  ...

哈哈~你这样一说我到是彻底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DX,但我也说一下。

目前模型行业的有感无刷系统相对无感无刷较贵。

模型电机的体积小,不便便于安装传感器。大多用于车用540电机上面。

飞机模型电机无需启动线性太好,能启动则灵。车用马达对启动 ...

这里指的是同一种接法的电机,采用不同的导同方式会有不同的功率。
不能把三角形的1.732T 和  Y形的1.732T混到一起来比的.
我之前也被你问晕头了.就乱回答了!!!!

以后回贴会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