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升降舵的时候前面2个舵量不够怎么办?其他时候正常

楼主(2007-05-07):
其他控制油门副翼什么的时候时候正常。。。

网友:
是不是模式错了  120度和180度选错了吧!~

楼主:
模式是对的

网友:
在遥控器的SWASH选项里增加你需要的舵面的运动量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用的C控,都不能调..

楼主:
我的是RD6000的,好象进SWH只能选择4种模式。。我选的是120CP3B的

网友A:
ccpm120度的前两个和后面那个舵机在打升降舵时舵量不相等是正常现象.因为前两个点离主轴较近,后面那个点离主轴较远所以需要进行不等量的差补工作才能合理的进行升降舵表现.
当选擇ccpm120度后,摇控器己提供了混控和升降的差补运算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pm120度的前两个和后面那个舵机在打升降舵时舵量不相等是正常现象.因为前两个点离主轴较近,后面那个点离主轴较远所以需要进行不等量的差补工作才能合理的进行升降舵表现.
当选擇ccpm120度后,摇控器己提供了混 ...

什么是不等量差补工作》?具体怎么操作啊。。。这个问题感觉比较棘手---(还有更棘手的是您答应给我的曰框框,还没)

网友:
请您再次mail至13951615685@vip.163.com 经办人员会查明并回覆您.
ccpm差补工作再上图说明.

楼主:
SJM老大-------------------您真是太有才了

网友B:
简单的说在前后方向如果后杆的长度是1X,前杆的长度就是1X x cos(120/2)=0.5X
两侧长度不相等,所以舵机动作量就不能相等。

要保持倾斜盘中点位置不变,前舵机同时往上推1MM,后舵机就要往下拉2MM.

高中的几何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说在前后方向如果后杆的长度是1X,前杆的长度就是1X乘以sin30度=0.5X
两侧长度不相等,所以舵机动作量就不能相等。
高中的几何知识。

要保持倾斜盘中点位置不变,前舵机往上推1MM,后舵机就要往下拉2MM.

那如何在不改变副翼和桨距的前提下。。。。来改变这个呢?遥控里好像不能设置呀

网友:
不用你去算,遥控器设计的时候已经算好了。

老兄你大胆的用就行了.:loveliness:

网友:
而且倾斜盘的动作量不能以舵机的行程来衡量,而是以实际倾斜角度来衡量。:loveliness:

楼主:
问题是本来水平的斜盘,控制升降的时候总是容易向前倾斜不够,

网友B:
想核实一点:就是不知道你所指的“升降”是不是升降舵的“升降”。
升降舵的“升降”是指倾斜盘往前方或后方倾斜。
注意,是指倾斜量,不是斜盘的上下移动量。

所以最好还是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核实一点:就是不知道你所指的“升降”是不是升降舵的“升降”。
升降舵的“升降”是指倾斜盘往前方或后方倾斜。
注意,是指倾斜量,不是斜盘的上下移动量。

   我说错了。应该是“升降舵”。我好像知道怎么弄了,我把后面升降舵机摇臂的力臂改变下,应该可以找到合适的角度
----谢谢鸟: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知道为什么前后舵量为什么不一样了。。。。。我现在觉得我是只猪

网友C:
我现在才知道CCPM120前后离主轴距离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才知道CCPM120前后离主轴距离不一样.

点与点的距离是一样的,但沿前后方向的距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