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5试飞录像

楼主(2007-05-07):
http://www.56.com/u67/v_MTM3MDI3MTI.html
初飞像真机,技术还有待提高。数码相机拍的,不是很清楚,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
终于等到视频了! 灵活啊!
打舵是不是太猛了,摇来摇去了,还有转弯半径怎么这么小啊!

网友A:
从录像看,飞行速度不够,因此平飞迎角比较大大,打舵就向内侧失速,把速度提上去,打舵就不会左右晃了

另外好像看起来还有个问题就是可能你上的桨比较大,从录像看低速时飞机扭的很厉害,大桨会造成飞机往螺旋浆反向猛扭,这个F15我做过,翼面积很大,建议使用7寸以下的小桨,推力300g左右就能很好的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录像看,飞行速度不够,因此平飞迎角比较大大,打舵就向内侧失速,把速度提上去,打舵就不会左右晃了

另外好像看起来还有个问题就是可能你上的桨比较大,从录像看低速时飞机扭的很厉害,大桨会造成飞机往螺旋浆反 ...

首先非常感谢您指教!
这个飞机翼展700mm,机长1100mm,涂装后的飞行重量635克,用的是不知名的外转无刷电机,KV值大约1500左右,电池是1800mAh,8C,11.1V大肚子锂电(几次用这块电池飞时,忘了拔掉跳线冒,导致电池过放,所以现在大肚子了。现在的情况是充电时间变短,感觉没有力量,一会儿就没电。)8*4.3桨,地面用弹簧秤测试时,推力能达到500克。在没有涂装前也试飞过,飞机表现很好,很稳定,那时的飞行重量是540克。因为是用DV拍的,没办法集采出来,等过几天弄出来后再请多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您指教!
这个飞机翼展700mm,机长1100mm,涂装后的飞行重量635克,用的是不知名的外转无刷电机,KV值大约1500左右,电池是1800mAh,8C,11.1V大肚子锂电(几次用这块电池飞时,忘了拔掉跳线冒, ...

 怎么一个图装这么重,差不多100g拉,你下次用手喷漆喷,离30cm外薄薄一层慢慢喷,不会喷坏表面的,而且可以提高表面强度

你这个配置没什么问题,就是地方太小了,找个宽点的地方把速度飙上去就会很好飞了,现在重量大了不小,速度不够,大迎角转弯爱失速,速度上去就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一个图装这么重,差不多100g拉,你下次用手喷漆喷,离30cm外薄薄一层慢慢喷,不会喷坏表面的,而且可以提高表面强度

你这个配置没什么问题,就是地方太小了,找个宽点的地方把速度飙上去就会很好 ...

好的。下次再飞一下看看如何。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一个图装这么重,差不多100g拉,你下次用手喷漆喷,离30cm外薄薄一层慢慢喷,不会喷坏表面的,而且可以提高表面强度

你这个配置没什么问题,就是地方太小了,找个宽点的地方把速度飙上去就会很好 ...

请问是用那种手喷漆啊..............?
一般的手喷漆不是会腐蚀KT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