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无刷的视频,实在不好意思,将就看啦!水爬兄请进。

楼主(2007-05-07):
http://tv.mofile.com/4Q2C6A01/  实在不好意思,将就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刷 好东西

那是

楼主:
配置就是B2837  2580kv   10节松下3000电 玩具桨 硬轴  总体还没调好,电池不行,桨不行,轴系也不行。

网友B:
结果呢? 为什么停了?

网友B:
  我在考虑换个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呢? 为什么停了?

那时没用UBEC,接收电池接触不良,就这样了,那天这个情况出现了N次,多亏别的船友的救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考虑换个无刷

兄弟,你现在跑得是啥??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现在跑得是啥?? :loveliness:

跑得很稳,但头抬得不高.速度没有你的快,但重量很重,ECO有1200克了! 桨是玩具桨,电机KV低了,正考虑换了这两个!

网友:
还有很大潜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换好一点的浆可以更快一些,另外换锰锂电池也会更轻更快!

他的马达早就玩完了,现在是洋枪又改土炮了

楼主:
这条船点头极其严重,那时重心也没挑,滑水板也没加,如果换成软轴+431之类的桨+锂聚、锂锰会强不少。

马达是在加到12节电时,失控翻船时烧掉的。

爬兄说的是不是RCTW上的有个游艇装的775?速度是不错,但好像有个起步加速的过程,他用的是ib360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条船点头极其严重,那时重心也没挑,滑水板也没加,如果换成软轴+431之类的桨+锂聚、锂锰会强不少。

马达是在加到12节电时,失控翻船时烧掉的。

爬兄说的是不是RCTW上的有个游艇装的775?速度是不错,但 ...

     无刷烧了,电调没事???

怎么会这样啊! 电压不算高啊,负载大了?

楼主:
电调是防水的,捞上来后,无刷的线圈发现断 、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是防水的,捞上来后,无刷的线圈发现断 、了

什么无刷啊,会这么差啊,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条船点头极其严重,那时重心也没挑,滑水板也没加,如果换成软轴+431之类的桨+锂聚、锂锰会强不少。

马达是在加到12节电时,失控翻船时烧掉的。

爬兄说的是不是RCTW上的有个游艇装的775?速度是不错,但 ...

就是这个游艇视频,ib3600串联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游艇视频,ib3600串联是什么东东?

IB3600就是精英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