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个很菜的问题:当打右方向舵时,电直的机尾是向右运 ...
再问个很菜的问题:当打右方向舵时,电直的机尾是向右运动吗?即机身逆时针运动。

楼主(2007-05-07):
谢谢。

网友A:
 可能我说的直机的名词不太对,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方向舵,,升降舵,假设就当他们2个是控制主旋翼的,那么还有一个副翼就是控制尾旋翼的
陀螺仪参与尾旋翼通道的控制,即串接在遥控接收器和尾旋翼控制舵机之间
按照你说的方向舵,假设是主旋翼上的,是飞机向左右偏离飞行,而不是旋转。

网友B:
站在機機的背後(對尾)
打右方向舵(指要機機向右轉),機頭向右轉(即機尾向左)

楼主:
我是说控制尾舵,即尾桨桨距,不是控制副翼向左右倾斜。
  即左手的左右打舵方向是否与机尾运动方向一致。

网友C:
对头一致、对尾不一致。

网友D:
二楼已经说乱了。
应该是左打方向舵机头向左转,右舵相反

网友E:
打右舵,头右,尾左

网友F:
打右方向舵,飞机正飞的时候,从上往下看,飞机顺时针旋转,即对尾状态打右方向,机尾向左转,打左则相反

网友G:
没有规定,国外有不少人飞3D就是打右舵,尾巴右摆的,只要是自己习惯并且能飞,没有对错之分
常规设置来讲,打右舵,尾巴左摆机头右摆,呵呵

网友H:
看机头,别看机尾。与固定翼的一样。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指教,严重感谢。
:loveliness: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