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我的450S把油门推倒一半多1格多一点,尾巴在抖 ...
求救高手,我的450S把油门推倒一半多1格多一点,尾巴在抖动.

楼主(2007-05-07):
请问高手,我的450S把油门推倒一半多1格多一点,尾巴在抖动.我把螺距都调了,我的控是9X2的.

网友A:
皮带太紧了吧

网友B:
差差平衡问题:先查浆平衡,包括大奖,尾桨!

楼主:
谢谢,平衡尾桨都没问题,我想是不是遥控器的问题

网友B:
按道理不应该是遥控的问题,如果都没有其他的问题,可能就是到了共振点了,那就不好办了,飞了多久了?是不是轴承的问题?

楼主:
那里的轴承

楼主:
请DX指点以下

楼主:
我把情况说具体点,遥控幽门推倒一半没关系,飞机没问题的.但推到一半多一格的时候飞机飞起来尾巴就会来回的抖动几下,弄不好尾部就会往一个方向转.说不定就控不住了.

网友C:
请问一下,尾桨怎么做平衡呢?
和大桨一样

网友D:
会不会是感度没调好?现在的感度是多少啊?采用什么的陀螺仪和尾舵机呢?

网友E:
:)
我的也有:
1)如果左右抖,注意皮带的松紧;皮带太松可能间歇的被卡住;甚至突然失控;
2)上下抖可能是飞机转速和螺距的配合不好,我之前很长时间都被这个问题困扰,还因此更换了3个舵机,但不久还是有;现在我是适当加大转速,并减少了螺距;反正是好了;

网友C:
也有可能是尾桨夹T型座变形引起的震动噢,我就遇到过

网友F:
我的电机在75%油门转速的时候会出现不均匀颤动现象,高过80%就无此问题,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G:
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到底是抖动,还是在摆尾,2个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B:
对,同意这位仁兄的说法,摆尾,还是抖动
如果抖动,可能是机械原因
如果摆尾,可能是感度,陀螺仪,或者尾舵机问题!
(不会是干扰挑舵吧,怎么个抖法再说清楚点)

网友H:
我的2架450s都出现过刚离地时尾巴摆动,其实是因为450s的尾传动齿用的是塑料齿,飞几次就会和轴打滑,建议取下尾传动齿后重新粘住,或直接换金属齿的。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