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提问。张总请进

楼主(2007-05-07):
1:那个零件装在图中1,2有什么区别?
2:红圈中那个球头扣(3)是否要垂直?

网友A:
以前有贴讲过的,记得好像是
问题1:位置1较稳定适合室外飞行,位置2较灵活
问题2:我也不知道,我是装垂直的,但是看PRO的是斜的

网友B:
1.在1的位置,希拉(副翼)相对贝爾的作用比率较小.反应较立即但幅度小.2和1相反.
2.在保证副翼杆能摆动12度以上的前题下不限定垂直.但记得左右要对称.

网友C:
跟的够紧,是不是一直在线啊,
这样的服务就是好~!!!
绝对顶。。。。。。。。。。

网友B:
 两眼己经比楼主头像嚴重了.

网友D:
原帖由
SJM
于 2007-5-7 23:38 发表
 两眼己经比楼主头像嚴重了.

网友E:
SJM的服务的确值得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