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一】下料困难吗?Scripitsky教你DIY好用便宜的砂轮切割机

楼主(2007-05-08):
在家里没有带锯,没有切割机,下钢料什么的很是烦心。累不说,效率也不高。有时候真的是一想起要下料头都大了!
买来的白钢刀想切断,只能用砂轮机的角来切,切口宽大肥料且效率低下。
当时决定买一台砂轮切割机。但一来,这机器太大了,放家里不太合适;二来价格也比较高。
正好家里有台闲置的云石机,不妨DIY一台小巧好用的切割机。
先看图吧,切割能力:直径30mm左右的实心钢棒。

其它材料:
角铁 2条长30cm 2条长22cm 2条长11cm 2条长4cm
(M6带垫片螺丝若干),平口钳子一台,切割砂轮片若干。
其实角铁长宽都不是主要的,我们只需要搭一个稳定结实的架子。
角铁我用的2.5*2.5的,强度已经足够了。有条件用更厚实一点的。
过程:
1、用角铁搭一个口字形的架子。有条件的用焊接更好。
像我这样在家里懒得跑出去焊接的可以钻孔使用M6螺丝连接。为防止变形,使用螺丝连接时需要注意边和边的位置要顶好了,不能留空隙。或者每连接处打2个孔以保持稳定。
2、在架子的长边固定平口钳。可以购买4寸机用平口钳,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精度要求不高,只要夹持紧就OK!
3、固定云石切割机。具体看图,很简单。需要注意的是云石机转动轴需要2颗螺母加垫片固定,防止经常上下转动变松.
4、改砂轮片孔。市场上目前还买不到云石机用的砂轮片(反正我这里买不到),一般都是角磨机用的。需要扩孔。
如何才能快捷方便的扩孔呢?拿一片云石机用的锯片,把待扩孔的砂轮片放在它下面,注意同心。用手按紧。拿一个尖嘴钳子围绕上面的锯片夹一圈,搞定。需要注意的就是夹的时候一定要按紧。原理是:记得裁纸的时候用一把尺压在上面吗......

5、将砂轮片装到云石机上,开机试验一下吧。在
料准备好的情况下,全部制作过程应该不超过半个小时。但这半个小时带给你的是以后效率的提高。

我切的是直径20mm的45#钢棒。用时不到一分钟。
需要注意的是,切割的时候要戴口罩,护目眼镜!务必!
另外,需要用左手切割作业。道理是避开砂轮的旋转面。虽然云石机已经有一半的保护罩了,但也不能掉以轻心。
尽量不要在屋子里进行切割作业,灰太大,味道也不好。还有噪音。
有条件再用有机玻璃加一个防护罩最好。
另外,砂轮片属于易耗品。要多买点。不过这种1mm厚的切割砂轮非常便宜。

网友A:
小心砂轮片,照片上的砂轮片好像破損了,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心砂轮片,照片上的砂轮片好像破損了,不要用

是外面的那层贴纸,被撕掉了一些。没问题!

网友:
确实要注意砂轮片,看起来很简单,但是特别容易出事故。

网友:
我们公司大量用150X1mm的切割片,装在角磨机上手持使用,现场切割管道、电缆等,非常好用,也从未发生事故。当然,切割片要尽量好,我们用德美的品牌,寿命长砂尘少,更安全。家里用建议搞个集尘或排尘装置,至少要有个挡板,否则太脏,飞出的颗粒还会嵌入瓷砖、玻璃等表面。

网友:
你的云石切割片可以作几十个切断刀啊,送给我吧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2011-12-26):
回复 楼主:

楼主的云石机巧利用得不错

网友(2012-04-22):
转眼5年了,楼主出国不知现在生活可好

网友B(2012-09-01):
改版后,我为什么看不了图呢,都是红叉叉

网友C(2012-10-31):
很不错,简单,不过我有一个角磨切割架了,也可以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