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V3不知道可以改成单浆机呢?

楼主(2007-05-08):
两个浆不好看

网友A:
我正在研究这个课题, 没想到有不谋而合的同党

网友B:
單槳升力不夠的

网友C:
原帖由
3d-boy
于 2007-5-8 14:26 发表
單槳升力不夠的
我之前试过,單槳升力确实不夠,如果换马达和浆不知道是否可行。当然控制部分好多也要改

网友B:
180電機的升力最大也就200克, 可能改無刷可以, 不過大槳又成了問題,大軟!

网友A:
我的想法是把4号机的四合一\悬翼头\尾电机等一整套换上去,把4号的奖搞小一些,尾奖用N30直驱小浆. 我在商场里看到一种电直几乎和LAMA一样大, 但结构与雷鸟之类的完全一致, 主电机比180细而长, 尾电机就是N30直驱的, 就是价格太贵,要价1580元

网友D:
.....双桨的设计不光是升力的问题。。。而已2个降能互相抵消反作用力,如果改成单浆的话就需要加陀螺仪还有改尾翼

楼主:
不知道知道就买零件组一个简单的4通直机要多少钱左右,不算遥控

网友E:
个人感觉与其改拉马,还不如买一架好一点的。

网友F:
这么改还不如弄台4通的火狐100呢,连尾电机都剩了
电池还可以用LAMA的

网友G:
是啊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