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外转定子竟然被我飞掉了

楼主(2007-05-08):
 去年下半年购入一颗西尔460FX一直闲置,最近弄了个小电直正好用上练练手,刚装上用着还错,后来飞着飞着就发现飞机莫名的抖动,时而还会乎高乎低,跟发了疯似的,弄的好几次差点把飞机摔了.一开始还以为是机械问题,经检查全都一一排除,近而怀疑电调与接受机的高频电磁干扰便从新更换的安装位置加了磁环.但在其后的十余次飞行中,问题还是间歇性存在,而且35A的电调每次飞完都特别的热,
电机
每次启动也不是很平稳.终于在今天,那颗马达在用了不到30排电后再也转不起来了.拆下动力总成检查时发现最不改坏的东西坏了,电机定子竟然从固定座上脱开,所有的线几乎都拉断了.问题是找到了,电机也废了.不过还好,有了6.7次的突发险情处理经验,现在飞悬停贼稳.下一步换好电机走航线喽.:loveliness:

网友A:
哈哈,有失有得呀。

网友B:
找西尔,让他帮你修修。

网友:
哇!你这电机也太 了吧

楼主:
今天电话西尔说维修费要50元, 来回邮费又要30-40, 这款电机新的他们搞活动时才80. 这样我还不如直接买个新的呢, 算了算了, 那6.7 次险情着实考验人, 好在没有把飞机摔了, 就当教学费了,说句心理话,还是老老实实买亚拖450SE 吧, 看似贵了点,但你一路弯路走下来,算算总费用,不会比一步到位便宜多少.

网友C(2007-06-09):
我的西尔460FS也是刚买的时候只用了2次外转子就慢慢脱出来! 飞的时候电机有声音,下来检查是线圈也扫到外转子了 .原电机的线圈都没浸绝缘漆 .把线圈上绝缘漆把电机轴靠外转一端打毛这样就不会与外转打滑了!试机 以用了有50来回了好好的!! 这些应该是原电机装配问题质检没过关啊

网友D:
西尔????????????
!!!!!!!!!!!!!!!!!!
记在本上,告诉周围的弟兄们!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7386&extra=page%3D1
 看来是RP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