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GY400的问题

楼主(2007-05-08):
GY400能初始化中立点,指示灯已经常亮,但打尾舵仍会加中,是不是正常现象呀?

网友:
没弄明白,我的是每次都要打微调才可以不偏移,

楼主:
GY400真的有这么麻烦吗?

网友:
这是所谓的陀螺仪漂移现象,是算法上的问题,0704A也有这个问题。
这个现象对实际飞行的影响并不明显。

楼主:
还有个现象就是机机尾舵机会自己慢慢转过一定的角度,是不是所谓的“漂移”现象?

网友:
这就是漂移,GY401有时受到干扰也会漂,但基本不影响飞行。

网友A:
我的GY400每次换电池一定要从新调尾浆立位置.为什么一换通电池尾舵机会把陀拉到一边去呢?每次都要调好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GY400每次换电池一定要从新调尾浆立位置.为什么一换通电池尾舵机会把陀拉到一边去呢?每次都要调好烦啊

都买得起gy400了,再加点钱,换gy40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买得起gy400了,再加点钱,换gy401吧

一个401顶将近3个400啊

网友:
就这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