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出现摆尾

楼主(2007-05-08):
上次5.2炸机后,折腾了好几天,终于把JJ重新装好了。但是现在出问题了。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一开始加油门没问题,到了一定速度,快要离地了,尾巴就开始摆尾,舵机一直在动
遥控器的设置一直没有动过,所以应该不是陀螺仪感应度的问题。

上次炸机损失挺严重的,整架JJ基本都重新装过了。另外,以前尾舵是5g的,这次我换了个9g的上去。
我怀疑会不会是哪里机械有问题。

高手们帮我分析分析会是什么原因阿?

网友:
也想知道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陀螺感度設置ok嗎??

我之前一直擺頭是因為感度設置問題與陀螺沒黏緊...

先檢查這兩個地方吧

网友:
检查尾轴
你的尾舵机换过,你从新设置一下中立点看看

网友:
重新设置中立点。。。。。。。。。

网友:
我的也是着情况,等待大侠的指导

网友:
尾变距是否非常,十分,极其顺畅呢

网友:
这个问题我怀疑可能是电调出问题了,给电流非线性。如果可能换个电调看看效果。或者看看是否电池问题。

网友:
检查小齿盘和反转齿轮之间是否打滑,炸过以后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陀螺感度設置ok嗎??

我之前一直旔ぞo...

先檢查這兩個地方吧

这个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