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面上甩尾180或者360度之类的3D动作,如何才能改善尾 ...
垂直面上甩尾180或者360度之类的3D动作,如何才能改善尾舵机锁尾效果?

楼主(2007-05-08):
正序浏览
看过了有用401+81 , 9650, 3153 飞,动作都是很勉强的那种锁定能力。
遥控器
舵机
行程130%(反映非常快了),就是想要尾巴在某个位置停下来不是过头就不到位
今天我也用我的401+56 飞了N个。遥控器舵机行程85%(后来调到100%)感觉真的是不好控制,和平时都是在水平面转圈的锁定能力表现比较,差太远了。
大家分析分析原因是器械调整的问题?还是手感不到位的问题 ?

楼主:
今天又去飞了几轮,之前检查了皮带,稍微松了点。手抓住尾奖,用点力转动大浆有滑齿。
把皮带紧张后,顺便换了尾舵机推杆2个球头套。
皮带紧了缺点就是空转动感觉阻力大了一点。但是飞行效果很好。动作完成的质量提高很多。锁定没问题了
爽啊

楼主:
谢谢指点
看来还是手感不行啊

网友A:
这个动作在F3C中叫失速倒转180或者540
有了失速才有倒转哦
尾桨不到位主要还是手
螺距0度
多练习练习就OK了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