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的40A电调问题

楼主(2007-05-08):
刚到手,发现也是设计有大问题,居然也没有散热片!不得已把35G和25G的散热片都用上,大约4分钟26A的持续大电流放电后,巨烫无比,6XL
电机
也是巨烫,估计没有散热片,非烧焦不可!

网友A:
持續關注一下

网友B:
这么热啊。。。。。。。

网友C:
我也是加了,把2边的热缩套剥开,找个合适的显卡散热片锯2半,加硅胶,一边贴半片散热下来温度低很多的,否则闷在里面 经常飞3D的应该要50A那个版本,不需要散热片。

网友C:
电条别放在机头罩里面闷,挂在机架侧面或者底板等大齿散热风扇吹的到的位置。
还有,飞行的时候其实电条表面受风吹,热量也会散掉好多。
我这样弄了以后就没为电条发热大的事情担心过了

网友D:
早叫楼主买50A了,又不差那几块钱了,唉,不听,有啥办法呢?
夏天到了,不要太暴力了,当心把电池肚子都搞大了

网友E:
50A的比较保险,飞下来温度还是不错的,但外带的BEC就比较热咯,40A的虽然烫,但飞了几趟下来也没见有黑烟冒出.......

楼主:
XXD的线性确实不是很好,推了不少油门都没反映,然后突然就转很快了,不象其他电调推一点有一点! 还好拿来飞3D,差点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