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接受天线该怎么放

楼主(2007-05-08):
看了很多的帖子说ppm的接受机不宜接近金属物体,我的飞机机身是铝的,脚架是钢的,尾管是碳纤的,接受时ppm的,怎样放天线才能使失控的概率降到最低,
实在不行天线耷拉着行吗
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看看温标机布线方法吧。。。。。。。。

楼主:
看了他的机机,感觉布线很科学
不过他的脚架也是塑料的,侧板是波纤的,如果按照那种做法对于我来说,天线就和脚架平行了,据说也不好
继续请教

网友B:
无所谓怎么放,拉直了就行 。

网友C:
套个塑料管固定到脚夹上就行了啊,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D:
天线有个塑料管套的,放在里面就可以了,多余的部分绑好

网友E:
我是绕圈圈绕到尾部的两根金属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