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买了个烧了混控换了个新的,开控就跳舵有什么坏了吗

楼主(2007-05-08):
尾马达要手动下才会动,马达动起来又不跳了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em25:
              烧死了

网友:
尾马达壞了

网友:
调下舵螺看看吧

网友:
接收坏了的可能是最大的,我有次烧了混控,接收就是这毛病.换了就OK.

楼主:
马达也拆完蛋了,

网友:
 看到楼主一天一天的把新雷鸟搞坏,觉得你的雷鸟好苦啊~~~~,劝楼主还是先不要乱拆,在那个接收机,混控,陀螺上慢慢调吧,因为新机的尾电机一般不 会这么易坏了,最少也可以玩3个月

楼主:
呵呵,也是打开看看了看,安回去好难,按好一回就烧掉鸟!

网友:
t同情雷鸟中……

楼主:
跳舵已经修好,电机用4200的要改什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舵已经修好,电机用4200的要改什么吗,

不用 原厂本身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