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请进: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09):
1.  驱动模型用无感无刷电机的电调是不是一定要采用2-2导通方式,以便于空出一相检测反电动势?

2.  2-2导通方式较3-3导通方式在输入功率和输出扭矩方面是不是要差一些?差多少?
望能在不涉及商业秘密的前提下指点一下.

也欢迎其他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1.  驱动模型用无感无刷电机的电调是不是一定要采用2-2导通方式,以便于空出一相检测反电动势?

2.  2-2导通方式较3-3导通方式在输入功率和输出扭矩方面是不是要差一些?差多少?
望能在不涉及商业秘密的前提下 ...

是的,一定要采用2-2 导通方式,即A-B,A-C,B-C,B-A,C-A,C-B,类的方式,因为假设变为 A-B/C,即同时导通AB和AC, 这样的话,这时,A 接的是电源正极,B,C 同时接的是电源负极,这相当于B和C 极是短路了,这样就把B,C 相上感应的动力也给短路了。
要让3-3 导通方式,得有三相电才行哦。
2-2 导通方式不是因为为了要检测反电动势而这样做的,像带传感器的无刷电机,是不用检测反电动势的,但是同样也是2-2 导通方式的。

楼主:
非常感谢好盈科技的详细解释

但是我觉得相位差是120度的三相方波应该也可以采用3-3导通方式.
分析如下(假设某一瞬间A接正极)
三角接法:
                2-2导通方式: 电流经过AB绕组和AC绕组+CB绕组 ----> 三个绕组都有电流(此时C点悬空)
                3-3导通方式: 电流经过AB绕组和AC绕组                  ----> 两个绕组有电流(此时B,C点同电位,BC绕组无电流)
星形接法:
                2-2导通方式: 电流经过A绕组和B绕组                  ----> 两个绕组有电流(此时C点悬空)
                3-3导通方式: 电流经过A绕组和B绕组+C绕组     ----> 三个绕组都有电流

我上面的理解有问题吗?

并且到底那种搭配方式能够获得最大的输入功率和输出扭矩?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模型电机来说非常有现实意义.

网友:
电源是直流的,只有正和负两个极性,你说的120度相位,只能是时间上分时,错开导通,但是同一时间只能导通两个点,
不然电机的两条线同时接在正极或负极,相当于两电机的两条线短路是一个道理。

楼主:
多谢好盈~~~
怎么我的帖子那么少人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