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拨启动

楼主(2007-05-09):
每次出去飞都要带电瓶和启动机.上楼下楼累死了.还是手启动的方便
单选投票
, 共有 121 人参与投票
1. 不会拨
18.18%
(22)
2. 拨不响
2.48%
(3)
3. 1拨就响
38.84%
(47)
4. 2次
0.83%
(1)
5. 3次
9.09%
(11)
6. 4次
4.13%
(5)
7. 5次
8.26%
(10)
8. 6次
0.83%
(1)
9. 7次
0.83%
(1)
10. 8次
0.83%
(1)
11. 9次
0.00%
(0)
12. 10以上
15.70%
(19)

网友A:
发动机状态好了拨几下就着了。如果有点问题的话不带启动机后果。。。。。。。。曾经连续拨100多下不着。第二天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网友B:
平时对发动机认真点,非常好拨
小心别在太副油的时候拨就行。

网友C:
   我不会拨!

网友D:
这拨的学问可大了!

网友E:
为了安全还是拿根木条去拔,富油的时候也不怕了。不过不要用拿着起子金属之类的东西去拔,这个容易把桨打烂了。

网友F:
冷车不太好拨,不过也不超过3下,飞过一箱油以后,每次都是一拨就着。

网友G:
我的GMS47买了半年多了,到现在还没调好!
我都是手拨起动,冷车多拨几次热车一拨就着!

网友H:
木浆还可以,尼龙浆后缘十分锋利,一不小心就画到口子

网友I:
调整好的发动机,油门开到最大,拨桨吸油,(如果是尼龙桨,可以顺时针拨桨),上电火电,用食指中指和拇指捏住桨罩,在快到上止点时顺时针弹一下就着了,没有桨罩的可将食指中指放在桨根上表面,拇指在下,用同样的方法启动,刚开始很别扭练习几次就好了,再也不用害怕划伤手了。
http://www.yijian.com/watch.do?id=149360
视屏中发动机为三叶46。

网友J:
回复 网友K:
果然厉害,很轻松嘛

网友L(2007-10-31):
回复 网友M:
富油时小心砍不死你
以前有过一个发动机,先搞到有点富油(堵住进气转两圈),反着向下用手指拨一下就弹回来着了,屡试不爽。
完全看发动机状态,也试过没有起动机就不行的。

网友N:
主副油针调得最好时上好油一拨就着,富油时要多拨几次,贫油累死也不会着的!逆向思维,拨了半天都不响----贫油!

网友O:
作为航模爱好者还是要会手拨才行.

网友P:
有几次把手指都打肿了!

网友B:
拔的时候决不能太富油,很危险。
反拔可以解决多数情况下的问题

网友Q:
拔不着哦。着了一会也会死火

网友R:
反方向拨,不怕打手.发动机状态好,一拨就着.

网友S(2007-12-04):
我还真不敢,我一般都是那个小木棒,还是比较安全的

网友T:
因为以前玩压燃,所以没觉得手拨是个什么问题

网友U:
40以上的反手拨很容易起,不过一定记好了点火启动之前要把风门收到怠速。
启动之前要吸油,但是也要防止富油!

网友V(2008-05-06):
一根木棍 一端 套一截橡皮管 波 很好

网友W:
遇到怪问题,以前上天怠速老熄火,但是在地面发动的时候,一拨就着,现在发动机调好了,拨不着了,需要电启动,但是上天后,怎么都不熄火,非常稳,我的场地不好,一片空地,土地,周围有草,一次,飞机落地,速度过快,滑跑太快,板了熄火开关(控没设好,板了熄火开关,还有一点小缝隙)扎到草里,大概几百转的转速,还持续转了几十秒.

网友X:
我的GMS25A发动机已经买了2年了,至今还没有上过天.因为我还没有飞机.呵呵.磨了几次车.感觉启动时用手堵住汽化器拨了两圈浆再拨就富油了.就得摘下点火电把油排出在试.真是难啊.

网友Y:
呵呵,玩压燃时手拨过,现在懒了都电起。

网友Z:
我使用的是橡胶管拨桨,这样安全点。
我使用的是橡胶管拨桨,这样安全点。主要是发动机要调整好,不然拨死你,有次我的发动机小油针调富油了,我拨了一百多次,没着几次

网友AA:
拨不起来,手被弹到再也不敢拨了

网友AB:
目前没玩过...不会拨...

网友AC:
曾经小松62的机子,拨了一下午都不着!

网友O(2008-07-27):
拨不着肯定有问题,再拨也是白搭.

网友AD(2008-09-18):
以前都是手拨的,现在觉得这是无聊的事了。

网友AE(2008-11-05):
 同楼上的,我以前也是用这种方法启动发动机,找根结实的绳子绕在发动机桨垫的凹槽里,绕个5、6圈一拉就启动了,不过要防止用力过猛把飞机给扯坏。

网友AF:
我经常无聊了,就拨桨。但是第一次使用的新机器要是手波也是个麻烦事,因为总要不停的启动调整。上次伤了手,尼龙桨太锋利了。
现在买的小起动机,扭力不小,是带减速的,有些发动机还是起动机方便。
比如我的一个老OS,有点漏气的机匣,如果是手波,化油器里面的油刚一吸完就又回去了,很难保持住,但是要是用起动机打着,就很稳定的的飞上半小时不下来。
波桨是个技术,模友应该练习一下,但是起动机是个工具也应该有。上次打一个26CC。打完3天胳膊抬不起拉。

网友AG:
这个啊,呵呵,沈阳有个叫王亦妍的老兄,带桨帽的用手顺时针一拧,发动机调好的一下就嘣着,呵呵,这招即安全又省力,我感觉挺好学的,大家不妨研究下~~~估计好多老鸟都会这手,因为当时他也是跟别人学的~~~~

网友AH(2009-03-13):
3次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L:
富油时小心砍不死你
以前有过一个发动机,先搞到有点富油(堵住进气转两圈),反着向下用手指拨一下就弹回来着了,屡试不爽。
完全看发动机状态,也试过没有起动机就不行的。

我也是一直这样玩的,富点油反方向用手指一敲,弹回来就着,我就没用过启动机,太贵了

网友(2009-08-28):
以前我是手拨高手,现在用摩托车启动电机DIY一个电启动,现在每次都用电启动,不是拨不着,是人值钱了。

网友(2009-11-02):
手拨启动要看发动机的新旧,新机还没磨合调整,要再很富油的状态下启动,手拨就很费劲!所以新机磨合调整最好用启动机,调整好的发动机很好启动,上好油一拨就着。用了两年的发动机,气密性、压缩力、都下降不少,手拨也费劲!

手拨

网友:
油针调整好了,拨一次就着

网友(2011-03-17):
这东西没有绝对几次,只能说1-3次,3-6次,6次以上。
多老的鸟,也不敢说一次。

网友:
发动机副油针调好了基本一拨就着。
   全油门,堵住进气口拨浆,看到油进到化油器里面再拨两下,然后堵风门的手别离开,收油门摇杆到最低怠速位置,然后手离开,空拨两下螺旋桨,加点火电,顺时针把桨放到刚刚感觉有压缩的位置,然后用手指快速用力一敲,一下就着,反冲启动很爽,关键是螺旋桨装的角度,顺时针转到刚刚有压缩的地方在两点钟位置,最好拨。哪怕飞完不做任何保养,扔那里一段时间拿出来还是这样一拨就着。

网友:
最好还是带着启动器,安全第一,有时候拨浆也是力气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