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抖舵了只有换接收吗?

楼主(2007-05-09):
最近,我的雷鸟出现严重抖舵,我以前烧接收出现过这个情况,换个就好了,经咨询高手,告诉我一般都是接收的问题,郁闷啊!想请教下,有没有其他情况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我现在还怀疑舵机老化以及接收天线,今天晚上试一下.

楼主:
呵呵,晚上试验了,发现是舵机问题,有个舵机电位器坏了,由于舵机连在十字盘上造成2个舵机同时抖舵的假象,所以怀疑接收出问题了,换了电位器,现在问题解决了.

网友:
给厂里维修也可以

网友:
一般就是换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