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使用锂电供电

楼主(2007-05-09):
FUTABA 136F 接收机能不能直接使用7.4V (2S)锂
电池
作为接收电源? 如果使用是否需要增加什么样的设备?

网友A:
我認為可以,因為.它裡面有兩個ic,一個是接收的ta7761,一個是解碼用的cd4015,
ta7761的電壓範圍是 1.8-10V,接收機理他還用了一箇3.3V穩壓器供電.
cd4015的電壓範圍是 3-18V
7.4V應該是小意思啦
只是需要考慮的是你的舵機行不行,接上7.2試試,5秒還沒冒煙的化恭喜了(據我判斷,冒煙的機會為2%而已)

楼主:
感谢少将回复,我的舵机均为3003标准舵机,不清楚安全工作电压是多少。还有个问题就是,用锂电池以后,原来的电量显示就不能用了,有什么办法能让它继续为显示电量工作呢?如果我连接一个电调,通过电调给接受机供电,是否比较安全呢?

网友B:
接收机确实没问题,但关键舵机未必承受得了,2块锂电充满是8.4v, 舵机的标准工作电压是6v,上限在7v多一点,8.4v的电压如果在负荷运作中容易烧舵机,我试过烧掉舵机,最好还是做降压处理,降到7v左右是最妥当的。

网友C:
接受机没问题。。里面有稳压电路。实际工作电压3v的
就看舵机了

楼主:
看来得用
好盈
新版全屏蔽防干扰
UBEC
开关电源
才可以了,自己做的不知道保险不.

网友D:
舵机不会烧!!!

网友D:
舵机不会烧!!!
我的机器人一共用了80个舵机,电压都是2S里电,充满8.4V,,,,,未出过问题
当初实验时加到了12V还正常工作,,,所以8,4V大胆用吧

楼主:
80个舵机?工作电流好大啊,需要什么电池?舵机也是标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