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级DIY 2A平衡充--陆续加入制作过程

楼主(2007-05-09):
由于现在帖子不能编辑,只好新开一个了
先回顾一下最近在做什么,
两个月前DIY了可通过电脑设置各种参数的超亮电压闪灯,有制作资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4994&extra=page%3D1
后来开始元件级DIY平衡充,关键电路验证,下图为2A电流充电
原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7444&extra=page%3D7
51的时候开始画的PCB图,2号的时候抓的图在发一遍,为了方便大家看浪费点论坛资源估计老大不会封我IP吧??
原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3807&extra=page%3D1
今天应摸友
Cocal
的要求,画了个原理框图,图中扩展接口准备用于连接 1拖N 充饱自动换
电池
的模块

网友A:
好,谢谢搂主。这个做出来就专业了。
请教电流电压检测部分怎么设计的? 如何实现隔离的啊?

网友B:
楼主厉害,不是一般的牛
期待.......

楼主:
回Cocal
1. 检测部分是采用精密电阻采样然后运算放大器进行信号放大,输给单片机AD,由于电阻等再精密同样也有误差,所以在AD之后再次加入软件校正,尽量减小元器件间的微小差异带来的差别。同时电流电压监测电路的电源也要特别“干净”,模拟信号在PCB走线上也特别重要,要把屏蔽措施做好防止被干扰
2.隔离就是用变压器阿,磁隔离,变压器初级将电转换为磁,次级将磁转换为电,常用的隔离还有光隔离,但是一般只用于传输小功率的信号,而不是用来传输大功率的能量

网友A:
强,出套件吧,一定有不少人喜欢 :)

网友C:
佩服!厉害!顶!不知搂主是否可以有偿帮我做一个一拖n个自动转换的?

楼主:
回楼上的 我也想要哪东西
等我做的时候顺便帮你做吧

网友D:
太牛了 楼主能不能帮我做个呀

网友E:
我也准备做一个这种,楼主设计的方式和我差不多,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mcu,我准备用atmega8L 1602屏幕,但是没准备做温度检测,就准备加一个多路切换

网友E:
楼主,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该充电器的ad检测部分(电流、电压)因为3个输出模块并不是共地的,那么请问ad的检测信号是怎么处理的,是否用线性光耦?

网友E:
我对线型光耦掌握的不是太好,希望楼主指教一二,谢谢。
还有就是楼主可否给一个磁环、线径、匝数、pwm频率等资料,谢谢。

网友E:
楼主不出现了?

网友F(2007-07-02):
楼主在和我在群里吹牛呢,哦哈哈哈哈....   支持DIY

网友E:
发客楼上的,快说,哪个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