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本人太菜,打算将黑鹰500全金属改450级,请教!

楼主(2007-05-09):
因500的主浆是360mm的,市面比较难买而且很贵,我已经打坏几付木浆,深感玩直机的压力
故已经在二手区出售本人的500黑鹰。因目前鲜有问津,我打算将500黑鹰改成450级别继续飞。起码常坏的几个配件容易找到
参考之前450改500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3541&extra=page%3D1
我打算更换以下部件:
主浆换成325mm的,换固朗450的尾管和皮带,尾管固定杆,尾水平平衡
问题是,副翼和尾浆是否需要更换?按道理应该和大浆一起按比例缩小。
因为没试过,请问各位理论上是否可行?

网友:
325的桨直接用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买个平衡仪玩啊

肯定摔不了机,只是只能飞悬停,航线,3d没戏了

网友:
325 的一样用,我试过,没什么明显的不爽

网友:
新手用平衡仪多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为啥只能飞悬停,航线?不懂

网友C:
回楼上

平衡仪无法作暴力3D,因为平衡仪的目的是让飞机稳定下来,因此只能玩悬停和航线了。
但,好的平衡仪可以用控来控制把平衡仪关掉,就可以随时3D了。

而好多人都用来救机使用,发现不好,马上开平衡仪,可大幅度自动保护飞机。

网友:
450改500~~~500改450`~~你们这不是多事嘛!!!看着急啊~~~~~~你直接发个贴找个人换就是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

平衡仪无法作暴力3D,因为平衡仪的目的是让飞机稳定下来,因此只能玩悬停和航线了。
但,好的平衡仪可以用控来控制把平衡仪关掉,就可以随时3D了。

而好多人都用来救机使用,发现不好,马上开平衡 ...

恩 支持支持!学到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摔不了机,只是只能飞悬停,航线,3d没戏了

你这样就错了,,平衡仪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你不会航线..一样摔机,,,

悬停跟平衡仪没关系...你的机身是水平.但是一样会飘...因为有风,,

就算没风,你的平衡仪高度不够时...效果也不好..

你没用过平衡仪吧???看你们也不知道的..........

楼主:
不想用平衡仪,还是靠自己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