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

楼主(2007-05-09):
搞了个新电调,想加水冷,请教
1.是否用热缩膜包起来再装散热板
2、下图中那四个元件上的孔能不能直接穿根铜管并焊住
谢谢各位啊

网友A:
这种管子还是直接固定到水冷上,引线焊到板子上比较好。

网友A:
原帖由
dnflour
于 2007-5-9 15:17 发表
拆下来?
是的。

网友B:
白云海模队的~~

网友C:
不能,我也有一个,现在改成单向了,最后把管子都移出来,水冷好做点。

楼主:
怎么改单向,改了单向有什么好处啊?
四个管子用螺丝拧在一块铝板上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