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距离与电压的关系

楼主(2007-05-09):
大家好  我今天做了一个试验
控在  关闭的情况下  电压是11V
不拉天线  开机后是  10。8V
拉一节 是  9V        全部拉出来后是  3V
那个前辈能解释一下   这个是什么原应
我看到  有的人  不拉天线 把控给烧了
是不是很这个有关联啊

网友:
是控工作时高频发射干扰电表的读数

楼主:
那我用数字的和    以前那种老式的都有这样的情况

那为什么会随着  拉出  天线的长短而降低电压呢?

网友A:
我来说两句:
1.开机电压降低是因为遥控器接上电路后产生电流,在整个线路板形成回路,分掉了电池的一部分电压(术语叫压降)
2.拉天线长度的关系(拉越长电压降低越大),这个跟上面的一样理解,天线拉的长电路电流越大(发射信号消耗电流),分到的电压越多,所以测电池电压会降低.

不足之处请指正!

网友:
或许电池没电了

网友B:
如果是数字的万用表  会被 遥控的发射高频干扰  出现读数 不正确的  指针的万用表 就可以了
但如果 用指针的还是那样  那可能  就是 你的电池坏了哦
天线拉的越长 发射 距离越远越大 干扰也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两句:
1.开机电压降低是因为遥控器接上电路后产生电流,在整个线路板形成回路,分掉了电池的一部分电压(术语叫压降)
2.拉天线长度的关系(拉越长电压降低越大),这个跟上面的一样理解,天线拉的长电路电流越 ...

你说的这个串联电路中的压降   电阻两段的电压  不等    电位器的原理
你能告诉我   难道 天线拉长了  电阻也增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数字的万用表  会被 遥控的发射高频干扰  出现读数 不正确的  指针的万用表 就可以了
但如果 用指针的还是那样  那可能  就是 你的电池坏了哦
天线拉的越长 发射 距离越远越大 干扰也越大

我用指针和数字都测试过了的   结果一样
电池绝对没有问题
我刚刚在外面草场上面拉了一下线
我用的是TDF6A    不拉线  30M    拉线  我跑到尽头  差不多 150M   都不抖舵   距离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串联电路中的压降   电阻两段的电压  不等    电位器的原理
你能告诉我   难道 天线拉长了  电阻也增加了吗?

1.电池是有内阻的,接通电路后电流经过电路也流过电池内部(从正极到负极),所以有电路接入时相当于串联分压(此时电子路中电流是一个固定值)
2.根据上面原理,拉天线时电路板发射信号增加,电路板的内阻减小(更具体的是内部功率元件导通率大,即内阻减小),根据串联原理,电路板分到的电压会上升,电池内阻不变,电压会下降.

网友A:
举个简单道理更加易懂:
我们把电池比做一个水池吧,电压当做水位,电流当做水流量.容量(是固定的啦)就是这个公式说明:水位*水流量=容量,用10V电池,短路电流1A做例子(内阻=10/1=10欧),容量是10V*1A=10
当上面的电路板内阻减小时,相当于电流增大,比如增到5A吧,公式计算得:电池电压=容量10/5A=2V(下降值),这可以用水位和流量与总容量的比例公式来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简单道理更加易懂:
我们把电池比做一个水池吧,电压当做水位,电流当做水流量.容量(是固定的啦)就是这个公式说明:水位*水流量=容量,用10V电池,短路电流1A做例子(内阻=10/1=10欧),容量是10V*1A=10
当上面的电 ...

我全拉天线测量的 电压是3V     根据你上面分析的  你认为有多大的电流呢?

网友C:
1.应该换新电池或给电池冲足电再试试.
2.发射机的高频回路是一个LC并联谐振电路,电路谐振时回路阻抗最大,电流最小.流过发射管的电流最小.如果不拉出天线,电路失谐,电流大,有烧坏发射管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应该换新电池或给电池冲足电再试试.
2.发射机的高频回路是一个LC并联谐振电路,电路谐振时回路阻抗最大,电流最小.流过发射管的电流最小.如果不拉出天线,电路失谐,电流大,有烧坏发射管的可能.

  高手啊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模友  把控烧坏的原因
我想问一下  你们的控一般 电压到了多少V  就不用了
或者说 多少V 一下 就对发射的距离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应该换新电池或给电池冲足电再试试.
2.发射机的高频回路是一个LC并联谐振电路,电路谐振时回路阻抗最大,电流最小.流过发射管的电流最小.如果不拉出天线,电路失谐,电流大,有烧坏发射管的可能.

经典的原理 ,不过没有一定电路基础就会看不懂的!
我用的FT06-A天地飞遥控器,电压低于8.8V时有报警闪灯及发出蜂鸣,这时就要降落了,
电压低于8.3V时开始跳舵了

网友:
降得也太凶了!!

网友:
 降得这么厉害,估计没什么电了,内阻非常

楼主:
那么 电压对距离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不如在10。8V      和  9V的时候?
我测试过  10。8V   不拉线  40M 以内都不都舵
10V    30M 以内不抖舵   我是在足球厂上面测试的
我用的是TDF  6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我今天做了一个试验
控在  关闭的情况下  电压是11V
不拉天线  开机后是  10。8V
拉一节 是  9V        全部拉出来后是  3V
那个前辈能解释一下   这个是什么原应
我看到  有的人   ...

你好!
主要是高频信号干扰电压表,实际电压不会下降那么多。
用指针电压表(两端并联102、103的电容),可量出实际电压。

网友:
电压3伏发射机还能够正常工作吗

电压3伏发射机还能够正常工作吗

网友:
如果电池没问题,可能电源线路有接触不良,把可能的连线拔出重插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主要是高频信号干扰电压表,实际电压不会下降那么多。
用指针电压表(两端并联102、103的电容),可量出实际电压。

我想请问一下  说明书上面写着8。8V  控就会报警
这个8,8V  指的是关闭的情况下  还是接通的情况下?
另外  要是真的用到 报警      对发射的距离有影响吗?》
比如用到9V   和      10。8V  在距离上面 有 多大影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请问一下  说明书上面写着8。8V  控就会报警
这个8,8V  指的是关闭的情况下  还是接通的情况下?
另外  要是真的用到 报警      对发射的距离有影响吗?》
比如用到9V   和      10。8V  在距离上 ...

是开机正常工作时,通过高精度A/D采样8.8V和8.3V分两档报警。
电压高低对距离会有一些影响,每次飞行前一定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开机正常工作时,通过高精度A/D采样8.8V和8.3V分两档报警。
电压高低对距离会有一些影响,每次飞行前一定要检查。

我每次基本上都把  电用到  9。0V  才去充电
你看这样行吗     我用的是 8节镍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