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教攀爬车的悬挂怎么做?

楼主(2007-05-09):
如题,有资料没有?我就看到整体硬桥,四根杆子两个弹簧,怎么样才能扭起来呢?

网友A:
不知道
等高手来答

网友B:
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了,悬挂大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杆一样直接连接前后桥,使前后桥可以互成角度旋转的方式,但是强度很弱。还有一种就是用各种拉杆控制前后桥活动幅度的结构,强度较高。连接端用球头连接,可以使前后桥在连杆活动范围内作类圆弧运动。大概原理就这样了。其中的设计还有很多因素和问题,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