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又到,环齐安装完毕~今天试水

楼主(2007-05-09):
环齐安装完毕~今天试水

利用手头配置:
755有刷 / 加水冷
华迈50A双向防水电调 / 加水冷.
3节加拿大锂电
4mm软轴,40mm半浸桨

下水重量1600g,有点重

下午去试了3组电,一个人没有拍照,感觉起滑之后速度不错,但是没有想象中的快,估计30多点,

呵呵,准备再加节电池,不知道755能承受多少

今天温度25度左右,连续跑了3组电,电调和马达都是凉凉的,电池有点热

网友:
建议用8节加拿大  4S2P 电池往后放点  还有个人感觉40浆大了   这条船我以前用40的跑 后来改成38的了  觉得比40好!

网友:
40桨倒是不在,还可以换成42. 1.6桨,倒是你个是华迈电调再加电池不知受不受得了,这个电调10节SC电没问题。

网友:
夏天到了,都冒泡了

网友:
这条船和我的差不多啊!我是:
550加强电机加水冷
华迈50A双向防水电调
10节三洋3600mA(华迈电调10节电是最高的了)
36/1.4的浆,(试过40/1.4的浆速度慢;32/1.4的浆速度和36/1.4的差不多,耗电省)
目前的速度估计有40。755电机一般的电压12-24v它还没吃饱呢!华迈的电调是12v的!

网友:
775 - 8514 (五极14T)   电机转速不算高,八节镊电空载大约一万五千转,带载后转速都会胜过不论是高T低T的 550电机。24伏空载在25000转到28000转,扭力充沛。

小弟昨天还跑玩具游艇来的,以前用大扭力的550八节电最大也只能搭配432全浸桨,换755/775后轻易带642的桨,速度可提高三分之一以上。昨天试用的是40*1.2三叶桨,还在调整之中。

775十来节电还可以搭配50毫米直径的半浸桨,小弟是试过24伏搭配此桨,是不是也有汽油机的扭力啊?要玩好这个电机供电能力最好有四十安。电机可承受持续50安电流。

100兄用四节锂锰跑虾,以前有视频,因锂锰电流只能限制在25安以内,六节的话电流需要严格控制,建议此时配38~40桨保住电池寿命。

建议去环,减50克,转速提高些,一般连续玩五分钟可免加水冷。

拖载人的橡皮筏可是俺的专长

网友A:
  是啊,夏天到了! 也要玩船了! 爬爬的桨好多啊! 都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夏天到了! 也要玩船了! 爬爬的桨好多啊! 都是自己做的吗?

有自己做的,也有到处收集的。

网友:
水爬兄。。。。问个问题。。。775可以上30V无?

我准备10S A123 电用775来跑个只旧百威。吾知电流会点。。。电机顶吾顶得顺

网友:
你关心电流还是电压啊?24V已经两万五转,你我以前的方电供不到30安,带载电压大约只有20伏,不过十节烧马达都没所谓啦,反正广州大把

网友B:
不过十节烧马达都没所谓啦,反正广州大把

A123放电能力系60A阿。。。吾知10只3803顶吾顶得顺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十节烧马达都没所谓啦,反正广州大把

A123放电能力系60A阿。。。吾知10只3803顶吾顶得顺咯

反正阿浩大把

网友:
要把有刷跑出极限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过十节烧马达都没所谓啦,反正广州大把

A123放电能力系60A阿。。。吾知10只3803顶吾顶得顺咯

A123电,放电能力是120A .

网友:
引用 网友C:

A123电,放电能力是120A .

网友:
120A 哈哈.....看来要带多几个电机去准备换了..........

网友:
如果带42*1。4桨能够到两万转,船速大概多少?麻烦高手算下。

网友:
玩有刷的要飞起来了

网友D:
追踪报道:四十几的三叶桨,30几伏,十只3803管,一切无恙,速度大有提高,惟有舵机失控,百威四处乱窜

网友E:
米人,用123跑,775能跑出无刷540的速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追踪报道:四十几的三叶桨,30几伏,十只3803管,一切无恙,速度大有提高,惟有舵机失控,百威四处乱窜

请问爬兄,你如何解决高压电调问题?我的775用14节电的时候,跑不了几分钟,就不动了,可能是点条保护了吧,我用了5至3803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爬兄,你如何解决高压电调问题?我的775用14节电的时候,跑不了几分钟,就不动了,可能是点条保护了吧,我用了5至3803

俺兄弟阿浩同志用的三十元钱的飞机那种小小小电调(有些只支持14~16伏),外接十只杂牌3803,牛得不得了 我的办法简单得多,问他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米人,用123跑,775能跑出无刷540的速度?

听说无刷540有好多种,还有不同的搭配,有好有差,好的不用问肯定跑不过,垃圾的不知道,估计还不如国产品牌775碳刷。

网友:
我来了。。。是我再搞破坏呢。。。可惜那个百威的壳到处漏水。。。都不敢跑远了。怕船沉了。。。。电池贵啊。

证明有775的力气大阿。。。带那么大的浆和那么高的电压都没事。

最终证明了我们的TIGER兄弟的改装电调是最强的。

网友G:
支持775 我的0艇84cm,775电机13节电池.42/1.2浆,昨天也下水啦估计速度在30左右,由于电调是16.8v的没有赶把电压加上去!苦在没有高压电调啊!775电机加20节是没问题的!!这是的速度 有高压电调的朋友支持一下!把775跑出无刷的水平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775 我的0艇84cm,775电机13节电池.42/1.2浆,昨天也下水啦估计速度在30左右,由于电调是16.8v的没有赶把电压加上去!苦在没有高压电调啊!775电机加20节是没问题的!!这是的速度 有高压电调的朋友支 ...

建议您咨询电子维修行家,看看可否在3803管与电调前级的一个五伏三端稳压管之间增加一个7812的三端稳压管,或将原三端稳压管管更换为7805A,就可以上24V,兴许可以搭救。

网友:
  看来有人想爆有刷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首先感谢水爬的建议;苦于本人的动手能力差,买过150A24V的电调,但实际上到14节电就不能工作了。估计3803管的耐压也只有这点了。不只那位有高电压的电调啊  可以吧775跑起来!也为有刷添光。与无刷比高低

网友:
那干脆不用电调了,直接上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首先感谢水爬的建议;苦于本人的动手能力差,买过150A24V的电调,但实际上到14节电就不能工作了。估计3803管的耐压也只有这点了。不只那位有高电压的电调啊  可以吧775跑起来!也为有刷添光。与无刷比 ...

哈哈,我看与无刷比高低就没必要,毕竟碳刷电机有先天缺陷,不过玩船不是比赛,等别人玩好了我检现成的。

网友:
我很愿意捡楼上上船

楼主:
还准备买这个电调,只能到14V么?
引用 网友G:
首先感谢水爬的建议;苦于本人的动手能力差,买过150A24V的电调,但实际上到14节电就不能工作了。估计3803管的耐压也只有这点了。不只那位有高电压的电调啊  可以吧775跑起来!也为有刷添光。与无刷比 ...

网友:
充满电的镍氢电压是14*1.4=19.6  如果电调不工作的话,就是电调的不对了

网友D:
3803管子耐压记得好象是50V的,3803的一般都是直接由电池供电。问题不是3803,主要是控制3803 信号的前级电路由一个三端稳压管降压供电,超过一定电压这个管子不工作而已。个人建议还是在这个三端管与3803管之间增加一个12伏的三端稳压管(型号:7812,再加个104电容)使电压降到12V比较合理。
不妨找维修音响的师傅查查线路,对他们简直小菜一碟。

网友A:
对你也是小菜一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也是小菜一碟吧

我也是前不久才反应过来可以这样改的,小弟以前只会焊晶体管收音机胆机那些入门东西,看到集成电路起鸡皮疙瘩。

网友:
  我会拆,会装,但不懂电路原理,因为没好好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I:

电调卖家已换给我了,是16.8V-120A的,只能上到12节!现在有30几码,看来775还是没办法烧起来啊

网友:
  自己DIY有刷电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03管子耐压记得好象是50V的,3803的一般都是直接由电池供电。问题不是3803,主要是控制3803 信号的前级电路由一个三端稳压管降压供电,超过一定电压这个管子不工作而已。个人建议还是在这个三端管与3803管之间 ...

好的,我就是玩音响的,经你这么一提醒我觉得还真是,这种方式也是可行的,或者直接用一个lm317t来代替7812和7805,lm317最高电压好像要30多v的,待我来试验一下,在给大家弄个报告,呵呵
我用的就是杂牌电调,并了4至3803,没有用电调供电,还是不行,改了再看吧。

网友:
等你好消息,我在考虑改有刷电调,改成高压的,带755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J:

等你好消息哦!一起把750;775烧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3803管子耐压记得好象是50V的,3803的一般都是直接由电池供电。问题不是3803,主要是控制3803 信号的前级电路由一个三端稳压管降压供电,超过一定电压这个管子不工作而已。个人建议还是在这个三端管与3803管之间 ...

管方手册是30V,栅控16V啊,各位小心点用啊

网友:
我也啃有刷,帮顶

网友:
有米的玩油的,没米的玩有刷的! 哈哈,准备改电调FET

网友D:
俺以前撞烂的公主号玩具船修好了,换了个775碳刷,临时用两节锂锰玩具桨,半夜两点下水兜了几圈,水花声音有点大,舵还没装就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俺以前撞烂的公主号玩具船修好了,换了个775碳刷,临时用两节锂锰玩具桨,半夜两点下水兜了几圈,水花声音有点大,舵还没装就跑

有点疯了吧! 半夜两点?????

楼主:
我的50*1.4铝浆到了几天了,可惜充电器坏了还没修好,明天又要出差

几天玩不了船,郁闷啊

网友:
  工作忙完了再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疯了吧! 半夜两点?????

这个时候保安都在打瞌睡

网友:
  小心收了你的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50*1.4铝浆到了几天了,可惜充电器坏了还没修好,明天又要出差

几天玩不了船,郁闷啊

如果755和775之间我会选775,更快更省电一点,755没试过带50那么大的桨,不知道会不会有点过分。

网友:
哈哈,只有动力大,门板都上天啊!
不会过的,50桨,最多烧了啊,烧了重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