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测过自己的ALIGN 20C电池吗?

楼主(2007-05-09):
一直也没注意要测一测,模友送来颗电池做评测,才做了个对比,发现和官方提供的数据相去甚远!
http://www.align.com.tw/shop/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1556
我自己测试,还没到30A,持续放电30秒就掉到10V以下了,奇怪了!只用了35个循环
看样子也不象假货啊?!
有哪个摸友有兴趣自己测过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一起测的?

网友:
这个莫非就是极大的黑幕?

网友A:
楼主能保证用相同的测试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保证用相同的测试方法么?

就是接上目前正在使用的机器,固定油门\固定螺距,稳定持续的放电电流,有讲究么?????

网友A:
问题是你用什么方法保征放电电流是恒定不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用什么方法保征放电电流是恒定不变的呢?

没有保证,电流越来越小,但是只是平稳下降,而最大的都不超30A,按道理说应该比30A持续放电电压降降得慢吧?
连电流越来越小的放电,都导致电压降得那么快,更不用说30A的持续电流放电了,难道这个逻辑很难推导吗???

网友:
关注一下。电池一直是消耗比较大的说。

最好整理一种比较容易搭建的测试的平台方便大家测试,这样自己测来结果自然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保证,电流越来越小,但是只是平稳下降,而最大的都不超30A,按道理说应该比30A持续放电电压降降得慢吧?
连电流越来越小的放电,都导致电压降得那么快,更不用说30A的持续电流放电了,难道这个逻辑很难 ...

关键是你用什么测到的30A?钳形表?电流表?还是别的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用什么测到的30A?钳形表?电流表?还是别的什么呢?

关键么?我怎么感觉一点都不关键?一直用的是钳表,误差很大么?

网友A:
钳表误差是挺大,还真被你说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钳表误差是挺大,还真被你说中了

确实没较过表,不过假如ALIGN的数据没有水分,就只能说明那么杂牌的20C电池真的是非常好!

网友:
误差10%算不算大?
但是就算误差10%这个电池的性能也值得怀疑

网友:
测一组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多测几组取平均值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
 我沒看到,沒看到。。。